一个菜鸟的Trex-600n排障过程,和放弃600n的心情故事,别了-600n

楼主(2010-08-18):
这是近期一个真实的故事,事后,我放弃了600n…………

    有一天,灰机进了水,马上拿起来了,啥事都没有,安全起见,第二天,怀疑有水的地方全部清洗了,包括发动机,全部拆开,OK后装回。加油,怠速,很正常,我在家怠速。。。怠速了半分钟,给熏的不行了,就停了…… 就这样,飞机放了5天。 5天之后想去飞了,杯具就从这里开始:

      室外39度的高温,骑着电瓶车到一处大学的操场试飞,一切准备就绪。。。。启动不起来,这次出来忘记带火头扳手,没法检查,就只能检查二合一线路,没啥问题,点了好多次,发现二合一很烫,没有经验,以为二合一挂了。汗,就扫兴回家了。

    回到家就急匆匆从论坛收了个很新的二合一,晚上开始琢磨着不对头,太冲动了,39度气温,阳光下肯定40多度,二合一点火发烫应该很正常啊,越想越不对,马上拆了二合一和火头,两头连接,按下点火——嗤…… 火头发红,点火一切正常,CA0! 230元收二合一,亏大了。。。。

    既然问题不在二合一,那是在那里?火头吗,不可能啊,能烧红啊,我反正还有另一个,试试吧。。。。于是第二天白天,在家里开始测试……

    火头拆下,点火正常,点一次之后火头很烫的,我装上后点火,启动……一点 点火的气息都没有,死死的,就像火头根本没点着一样,太奇怪了,难道火头一装上去就不行了吗? 于是乎检查那根负极线有没有正确接发动机外壳,试了很多个螺丝位置,都不行……那怎么办呀,我怎么证明火头装上去到底有没有点火呢,后来朋友提供给了我方法,原来二合一的3个点火灯,是有讲究的,1 2灯亮:正常点火,1灯亮:火头挂了或接触不良,1 3灯亮:短路,这个我相信也有很多朋友平时没有注意的。 然后我发现我是1 2灯亮,点火正常的。 很无奈,失败,二合一是OK的,火头OK的,难道发动机挂了? 唉,明日再说。

==================

    第三天:开始拆发动机了,难道我发动机上次活塞方向装错了,导致那次怠速之后,发动机挂掉了? 发帖求助活塞怎么装,后来得到铁汉大大的图片指导,看了一下,貌似我没装错,为了确定,我反过来装一次,发现其实活塞+连杆反过来装,连杆是套不进曲轴的。继续拆解,发现活塞环好像卡死在里面了,大喜! 我真的找到异常的地方了!!于是拿镊子挑一下,就OK了,手贱,继续玩玩活塞环,然后就杯具了,活塞环断了,无语啊,以为很便宜,网上查了下,100块钱啊!!唉,忠告啊,手贱千万别去玩活塞环!~

    不过心里还是有点高兴的,毕竟困扰了3天的问题找到了,活塞环卡住了,当天下午就网上买了。

=============================================

    第四天活塞环到了,干净小心翼翼的拿出来,然后开始看铁汉大大的视频教程,看了N遍,然后开始装,详情可以见:http://bbs.5imx.com/bbs/post.php?action=reply&fid=230&tid=404130

    活塞环换好后,装好发动机,气密性很好,呼呼,心情很高兴。

    开始启动啦!!!哈哈哈哈哈哈……………………真呀么真高兴

    ***,又杯具了?还是一模一样的情况? 一点没有点火的征兆。。。检查夹子,都打开了,一切都OK。 然后稍微开大点油门启动(之前启动也用过,只不过油门真的稍微提高一点点而已,这次油门打在1/3的位置,比较危险了,请务必抓住旋翼头!!之前打在3D模式启动过,很恐怖,切勿以身试验),结果还是死气沉沉无反应。

    天堂到地狱的感觉啊,兄弟们。。。。为了这个问题,我买了一个新二合一,买了一个活塞环,在39度天气下跑出去试飞机,又在36度的客厅调试,拆机啊!苦啊!!!

==================================

    我真的想放弃油机了呀,虽然我飞的不多,可是这次的折腾我真的很委屈啊,我没做什么事情啊,就这样启动不起来了啊。这时候我脑子里很平静,把这几天来整个过程重复了一边,排除排除排除,后来想到了一点,难道真的是这点导致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想上吊的。

    马上动手验证我的想法,#&(*#¥(&#(*&(*&#(*&¥(*,一翻折腾这之后,点火——启动,发动机轰鸣了一下,虽然没有发动,但是有发动的声音了!!!这是多么熟习的声音!! 在空转吸点油,再次,郑重的按下点火按钮——启动——————哄~~~~~ 竟然,竟然怠速了!!!我成功了,我,我,。。。。说不出话了,客厅太烟了,憋死了。。。啊啊啊!!赶紧熄火。!

    我搞定了。。。开心,激动,兴奋啊!     1分钟之后,我又软了,唉……这次的事件,给了我很多教训。

    累了,真的累……600n到手,10年2月28日开始服役,到10年8月16日,5个多月,飞了4桶油多,合计35次起落,大概每5天飞一个起落,或许这样的我根本不适合油机吧,油机需要保养,需要时不时飞飞,才能避免很多隐藏问题的发生。 我——该退了

    好了,不吊大家胃口了,有兴趣的兄弟也来猜猜此次事件的原因吧,不愿意猜的请看下面一段,反过来念即可

    !!唉,天多么那了腾折我,他了为!到想有没是的真我里这在出题问!了好切一就,油的新桶一了封开我!了光发挥烷甲基硝的面里,中温高的37天几续连在概大,油的一之分三有还越桶那的下剩好飞期星上

================================

    真的不想折腾啦,二手区出光了所有油机的设备,退出油机届了。。。。。飞600n以来的30多个起落,包含了我的航模成长过程,第一次起飞600n,我连对尾悬停都不稳,飞机往一个方向飘,然后再奋力拉回。。。之后慢慢开始会稳定的悬停,3面悬停,最后对头,期间因为不会调油针,导致空中OS50直接被我拉爆缸,那次也是我真正的第一次熄火降落,很成功,换上55HZ后继续成长,学会了调试发动机,还慢慢习惯了发动机的轰鸣,从第一次的尝试航线,到最后熟练了基本航线,飞油机不再有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操控自如了,之后首翻也成功了,到现在,还会换活塞环了,哈哈! 小心的玩600n,付出的只有油费,和3次扫伞尺的经历,没有惨炸,连桨都没蹭过地面。有一次被600n劈了脑袋,还尚在人世,有兴趣可以搜搜本板块我的帖子。  嘿嘿,我应该是个幸运的人吧。。。。

   别了,600n,哦对了。。。。我出掉了除600n空机+芬记大桨之外的零件。。。。600n当静态放家里了…………所以不能这么悲观的!

  好了,我买来3个月没有完成的二手TG450该上场了,原本缺了个电机电池,这次买好了,重新步入电的时代。

  这次卖600n零件能有4000来块,再攒半年的钱,Aurora 90E or Trex-700E,等我啊!!!

=======================
发个600n最后一次非常服役图

Over,谢谢来捧场
2010.08.18
1:10

网友A:
你这哪里是在玩模型啊,分明是被模型玩,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B:
顶 冰章鱼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哪里是在玩模型啊,分明是被模型玩,呵呵,开个玩笑

哈哈,积累经验。。。。很多东西要自己碰到,才能真正的积累,原本以为调机,调旋翼头,调发动机,已经没有问题了。。。。你看,碰到这次的问题,还不是照样没辙?  吃一堑长一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 冰章鱼兄

毒王好~~~~~~~

网友C:
就这样别了!?      600N毕竟是600N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样别了!?      600N毕竟是600N 啊!

嗯,考虑到我这种飞的频率。。。。一星期可能就飞一次,每次起落也不多,油机可能真不适合我,还是奔电吧

网友:
坚持飞就好,飞机嘛选择自己喜欢的就行。更重要的是要飞的开心。

网友:
章鱼哥很感性啊!祝你早日实现目标。

网友:
问题总会解决的,这也是玩模型的乐趣。

网友:
你走了,我来了。

网友D:
电的更杯具,一个礼拜不飞,或者更长时间不飞,电池不保养,想飞的时候一看大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的更杯具,一个礼拜不飞,或者更长时间不飞,电池不保养,想飞的时候一看大肚。

难道我要进军模拟器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的更杯具,一个礼拜不飞,或者更长时间不飞,电池不保养,想飞的时候一看大肚。

我的电池就已经大了肚子,不敢飞了

网友:
我一星期连一次都飞不上 还一台600一台700呢 不过700装好了还没飞过
PS:我还在悬停阶段呢
楼主不要轻易放弃啊
我一开始上600也是折腾的够呛 都飞不起来 后来找到本地的老手才算正式入门
坚持就是胜利啊

网友E:
油机就是够你折腾的,上个礼拜出去飞,发动了好久就是不行,只看见风扇罩里面油哗哗往外冒,顶着38度的太阳在外场拆风扇罩,发现不是哪里螺丝松了的问题(我就奇了怪了,上次飞还好好的),最后被朋友发现,排气管堵头没取下来,去掉堵头一切正常。我X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机就是够你折腾的,上个礼拜出去飞,发动了好久就是不行,只看见风扇罩里面油哗哗往外冒,顶着38度的太阳在外场拆风扇罩,发现不是哪里螺丝松了的问题(我就奇了怪了,上次飞还好好的),最后被朋友发现,排气管堵 ...

哈哈,我也有过,堵头没弄掉,但是还是被我飞起来了,悬停了3秒钟,一切idle就熄火了。。。当时就蒙了,我太伟大了

网友:
 你走了..我来了~哈哈

网友:
我極不同意你的論點, 想想今天你的入門已比當年的玩家幸福不知多少
不要說模擬器的成熟省了不少大米, 設備上的先進已省了不學習時間

我都說了, 玩模型的,技術,知識比飛行重要
最難的不是飛行,而是學好所有原理,發動機又好,電動又好.
都包含很多技術在內面, 要先而理解,再而學以至用,才是當中最大樂趣

當然有些人只追求飛行的享受,而不想煩惱去裝調.但直昇機都是7分調3分飛
當中最大樂趣也是用自己的知識及技術去調整出曼合自己飛行方向而滿足

你上面碰過的,大多老鳥都經歷過,而你未碰過的,未來也會有機會碰得到
不竟是機械,這不是上學,也不是賺錢,帶來來只有對知識的追求快樂

沒挑戰性的東西也不會好玩的.世上有這麼多不同的發動機,os 你也怕了
要是再上一層樓,問題必會更多.

以前玩遙控車, 真車.要隨便開得安全很易.但可以完全掌握當中的技術含量卻是無盡的追求了.

我喜愛發動機多於電動,除了對自己來說易掌握.就是喜歡那機械的東西.
油/電也得有它的方便性 及 麻煩性.

處理電池又不是一樣的煩惱,由其是飛行時間少的玩家來說.像你什麼都不管,
千多元的中電池 沒幾個起落一樣癈掉.好電池對平衡,充機設備要求不是一樣的高

玩這家玩意就是燒錢, 只是燒錢中帶來不一樣的知識而已

网友:
700E 一想到那砖头大的电池就一阵头晕啊

网友:
行话.性价比高的都是垃圾!

网友:
电的好,我每次充完电,必须把它飞完,实在飞不成,第二天就要飞,等久了就怀晕了,飞到3.80,自然保存

楼主:
3.8左右保存一般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8左右保存一般不会有问题吗?

没问题的,反正最多十天八天就又要飞啦,电池只要平时冲放,买个精确的数字万用表经
常,查测到,不经常过放过冲,就轻松上使用百个起落

楼主:
我在等UnA6的新版呢……现在飞TG450,6S……那个B6AC,就是个屎!

网友:
我也是新手装机的过程很有趣也很烦,一边装一边摸索,上论坛学习询问找答 案,每天也就一点进程,不过还是很有乐趣的,能搞懂一样东西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那些2~300元的充機..你想如何啊..

3.80v 一個月沒問題...但像我這些一放好幾個月或一年半年....什麼都死了

网友:
楼主跟我玩600的经历非常相似,我也是开始两个月被折腾的要疯了;连发动机都换了新的,小炸过三次,最近一次是忘记切3d就翻了,损失不大但是很心痛

网友:
我正准备进550E呢!看样子还是搞600N了!的确很折腾,3S电池12块,目前只有4块没怀孕,其他的就是肚子大小问题,原来只有3块电的时候那照顾的,电池一多就````````,油机平时就保养发动机,一星期大概就两次,我最近也被郁闷的不行!好好的飞了4箱油,昨天一飞结果机机在地方发抖,就象公鸡刨地一样,熄火,走人!!!!!

网友:
模型故事会!

一人一段历程,一人一个故事!多彩人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油机就是够你折腾的,上个礼拜出去飞,发动了好久就是不行,只看见风扇罩里面油哗哗往外冒,顶着38度的太阳在外场拆风扇罩,发现不是哪里螺丝松了的问题(我就奇了怪了,上次飞还好好的),最后被朋友发现,排气管堵 ...

呵呵!我还以为就我犯过这种错误呢!

网友:
走火入魔 鉴定完毕

网友:
我对油机都怕了,

原来飞700n的时候,本地没有人飞,也没有老手帮着调发动机,火头老是被淹,启动器打坏2个,最后干脆用手钻启动,手钻也打坏了,贫油老是灭火,富有又淹火头,淹了不知道 就把启动器打烧了,太难搞了,实际飞也超不过10次,经常是到了飞场,发动机 罢工 哎 油机彻底不玩,又爱又恨,没有老鸟教的情况下,还是飞电的剩事,那怕是电机电调烧了 买个配件自己也能搞定,不过油机发动机怒吼的声音确实震撼。

网友:
恭喜加入电的行列

网友:
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最后发现原来自己白白绕了一个大圈子,呵呵。

网友:
哈哈~还是投奔电直吧~
反正我是怕了发动机了~以前玩儿油车得时候无论什么发动机到我手里跑两下就玩儿完。。。我跑的还很温柔。。。

网友:
老兄,我的经历和你很像,也是降落的时候降到水里,发动机全部进水,放了2星期,拆开完全生锈!活塞环一取出来就断了,,,,那个心情。。。。我换了新的活塞环,吧发动机彻底清洁,今天试飞动力就如同新的一样澎湃。玩模型就是这样的,有失败才有成功的喜悦。不要放弃!你都积累了如此的技术了,放弃油机可惜了!

网友:
油机这玩意要玩的顺靠的还是经验,多学习才是重中之重

网友F:
秋天要到了,天气也凉爽了,果实也要成熟了,该遇到和与该遇到的问题你都遇见了,到处理的问题你都处理了,该折腾的你都折腾了,该积累的经验你也加倍的积累了,该挥发的油料也不挥发得这么快了,你的600N该是让你达到高潮的时候了,~~~~~~~~~~~~~~~~~~~~~~而你确选择了退油了~~~~~

网友G:
硝基甲烷挥发了.也应该能启动哦.应该是甲纯的比例不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