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的电池提问一!】

楼主(2010-08-18):
买了个新电调 竟然可以设置低电压保护(1功率减半或2马上关机)

请问一节的3.7v锂电设置到多少最合适,既不会过放,又能多玩一会! 大家给说说!

我是3.7v的单节锂电 15C  20C的都有。

楼主:
如果过放的电池有什么办法可以医治回来 都没有鼓肚子现象,可能以前的那个电调都放过了!(猜的)

网友:
你的电调能设电压?
一般3S的是单节3.4V。

网友:
不同厂家生产的电池由于其电池内在质量的不同而不同!

所以,电调设置的低电压保护值也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
中特威有三种电压设置,我在用,但感觉不到有什么作用!

网友:
“竟然”一词用的奇妙。:loveliness:  这两三年以来出品的新电调还没见过不带锂电保护的。

楼主:
发完贴看到这么好朋友回复 ,真是很高兴!

我在百度搜了一下!发现baidu说的最低2.7v,平均3.0v

又看到楼上有好朋友说3.4v 所以我设置了3.3v先试试!

我那个电调是XP的12a 还行吧,比我原装的10A好用点,功能多些 ,但是貌似挑电池的厉害!laji点的电池上去油门线性就会很差,我原装电调不会这样!

楼主:
谁给说说啊!

楼主:
到底多少合适???

网友:
按最高的设最保险,一般3.2什么。飞行完我的电池电压一般都3.7伏以上,在低了容易过放

网友A:
低电保护最好别开或者开开设置降低功率,千万不好自动关机,不然你会死的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保护最好别开或者开开设置降低功率,千万不好自动关机,不然你会死的很难看!~

我设置的是动力减半  出现动力减半我就立刻换电池!

网友:
应该用电显报警啊,如果等电调降低功率,飞机就会掉下来了
降低功率虽然比关闭好一点,但是坠坏飞机还是绰绰有余的
除非你只在低空悬停..............
--------------------------------------------------------------------------------------------------
附: 锂聚电池对过放非常敏感,不管加不加负载,
到了2.8V以下都算过放,会导致电池不可逆的损坏。
因此安全放电必须控制在3.0V以上,一般放电截止3.3V比较好。

厂家推荐:电调保护3.0,  电显警告3.3
(注意:这不是空载电压,而是飞行状态下的实际电压!)

网友:
实际飞行看电显比较麻烦,用电显测一下悬停时间,
然后在发射机留1分钟余量降落即可, 3D飞行减半

网友(2010-09-23):
引用 楼主:
发完贴看到这么好朋友回复 ,真是很高兴!

我在百度搜了一下!发现baidu说的最低2.7v,平均3.0v

又看到楼上有好朋友说3.4v 所以我设置了3.3v先试试!

我那个电调是XP的12a 还行吧,比我原装的10A好用点, ...

百度说2.7V没错,我说3.4V也没错,哈哈。
是工况不同,2.7V是空载或小电流放电,3.4V是大电流放电的情况。3.3V也成,太有点危险,不差这0.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