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十字盘参数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08-18):
调十字盘参数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十字盘参数里还会出现负值,这和舵机的行程有什么关系,请高手来回答!谢谢!

网友A:
负值表示,动作方向是反的。数字越大表示,三个舵机之间相对动作量也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值表示,动作方向是反的。数字越大表示,三个舵机之间相对动作量也越大。

负值表示,动作方向是反,遥控器上的调整舵机正反向的公功能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

那里不一样能说清楚吗

网友:
因为你装的三个斜盘舵机不是在一个水平面上的,有相对安装的,所以装好后为了让三个舵机同时上/下运动,就必须让至少一个舵机的运动臂反向。简单说就好像你对着镜子挥动右手,镜子里面是左手在动,这样才能保证同步,这样说能理解吗?

网友:
至于和遥控器上的调整舵机正反向的公功能是一样的吗,这个肯定不一样,十字盘参数内调节的参数关系到十字盘上下行程量,你设置控里面的舵机反向只能设正反动作并不能调节行程大小

网友:
10字盘调整是整个调整的,而正反调整,说白了就是单通道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