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2040内转的问题,

楼主(2010-08-18):
为什么我的 2040内转KV3500,装上5*3的桨 全油门电流才不到8A,拉力320克;电调用的是XXd,这个有影响么,装上7*3.5的桨电流也才10A。是内转都这样还是我遇到单品不良?

这个是买的时候的说明,根本达不到这个功率
KV值3500)  KV值: 3500 RPM/V   尺寸: 20x40 mm   轴径: 3.0mm  质量: 57 g
电压: 6-12V   空转电流: 0.6A   最大负载电流: 20A/60S  阻抗: 0.05ohm

网友:
电压多少?如果电压低了电流肯定上不去,和桨的大小(负荷也有关系)。其实关健看够不够用,动力够用了,输入功率尽量小,效率高才是王道。

楼主:
用的3S,看来这个功率也就这么大了,  现在就是弄不明白对于5*3桨来说KV值3500算是比较高了,为什么电流才8A,是KV值有误还是这个电机的效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