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5的几个问题请教解决方法

楼主(2010-08-18):
我的塑料板425刚装好,有几个小问题请教下:1、中联的螺丝好像是上了螺丝胶的,我使劲都拧不下来,是不是可以不用拆?
2、皮带轮铜齿和中间的大传动齿装好后不在一个平面,加垫圈的话上面又锁不住,怎么办?
3、主旋翼头相位块固定螺丝锁紧后两个定位金属针会变形,使得十字盘不够顺滑,怎么解决的?

网友A:
1.这个确实是上了螺丝胶的,我也是使出吃奶的劲都拧不下来,只好作罢。现在飞了十几个起落了,经常检查大桨夹,还没有松动的迹象。
2.看了下,我的还好,基本在一个平面上。
3.塑料件不用锁得太紧,容易变形。勤检查就OK了

网友B:
1,胶太多卸不下来可以用电烙铁烫一会儿横轴螺丝,但要注意别碰到大桨夹。
2,我的也不在一个面上,能差个0.5mm左右吧,不过基本不影响飞行。
3,这个要边锁紧螺丝边上下移动相位器滑块,找到一个即能锁紧又能让滑块移动顺滑的点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中联就不拆了,应该不会射桨吧
相位器滑块是比较麻烦,十字盘不是很顺滑但也算将就能用。

网友C:
3 不用锁太紧 保证顺化 而且两边的螺丝不是一个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