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6C的10个开关设置

楼主(2010-08-18):
接收机上舵机陀螺仪链接正确的情况下,天地飞6C的遥控器右下角的10个小开关如下图设置

现在的情况是,一通道副翼和四通道尾舵是相反,请问怎么才能切换过来?

网友A:
没听明白lz说什么

网友B:
那就把下面的1-4搬过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明白lz说什么

就是说一通道和4通道相反的,怎么才能换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下面的1-4搬过来啊

搬过来也是一样,还是没有换过来

网友:
看来就是你接收上插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