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接收机的天线太短,伸不到船外面怎么办?

楼主(2010-08-18):
我有一个碳纤的小精灵,用天地飞06X-A 2.4G
遥控器
的时候,因为接收机的天线太短,并且还有一段铜管,无法把天线伸到船舱外面,我就用一段其他的天线延长接到外面,可是遥控距离很短,大概只有50-60米那样,然后我又换了一个枪控,没有接延长天线,这个枪控的接收机的天线长一点,可以伸到船舱外2厘米,这回好用了,能遥控200米左右,我想请教各位模友我这个天地飞的遥控器怎样才能遥控距离远点

网友A:
是2.4G 的话 接收机应该有两根天线 两根天线成九十度开口向后就可以了 没必要把天线伸出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收机只有一根线

网友B:
碳纤的一定要升出来。。。。。拆开焊条长的。大概升金属管出3--5公分就行了不要太长。。。。我的就是。。。。。。很好用。

网友C:
沙发没认真看帖,碳纤的一定要把天线接出来
自己焊一段上去吧

网友A:
我没看请…
接一截天线就可以了 不要太长

网友D:
ls 2。4g不可以接的

网友E:
2.4g 的天线是不能接的,如果想外接有专门的外接天线。碳纤是导电的,会屏蔽无线信号的。真要外接的话只有就近新钻个小孔,将天线穿出来后套塑料软管再做防水。

网友F:
同问,我的情况也一样?

网友G:
直接在船顶做个小舱室,把接受丢里面不就OK啦,嘎嘎~~~~~~~~~~~~这个方法只适合大船和游艇。。。。。。。小的么就。。。。。。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把接收机天线的铜管拆了,这样能伸出船外3厘米左右,但遥控距离还是那么短50-60米那样,外接一段天线也没用,还是那么远一点,到怎么是哪的问题?我的枪控接收机天线才出来2厘米就能遥控200米左右

网友H:
2.4的听人说是不可以中间接的!要把原来的哪个线拆下来换上2.4的专用天线!不可以乱用线的

网友I:
2.4g的控用在船上在发射的时候能量会被水吸收。

网友J:
接收機直接放在船殼外面不就好了麻

网友K:
碳纤壳是一定要伸出壳外的,而且不能接线,可以从根上另焊一根。或者就近伸出船壳。以上都是一般情况
LZ目前的问题可能是本身控的问题,装在车模上试试,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F:
可能控电量不够,我今天才发现,前几天我的船失控也是这个距离,今天回家调机头,开了只有一分钟左右,电量报警响了,我换新的电池后,警报声音没了,但还没真正测试过距离,请楼主测试,看有没有发生距离的变化,如果有,证明天地飞6A2.4G的电量设置有问题。请楼主测试后,给个回复,是不是这原因。

网友L:
可以从根上另焊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