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01的设置讨论帖

楼主(2010-08-18):
701 入手一个星期,奶奶的全日文,只好摸索,现在已经明白他的接线方式,(9X2)陀螺仪的设定和520 差不多,就是尾舵机的行程还有些迷糊,不知道是不是和520一样,定速的设定懂了60%,不过发现在JR9X2上设定的是%,但在控制器上可以直接显示实际转速,直接帮你算好了,方便啊。希望有701 的兄弟能一起探讨一下他的设置方法。。。。。。。不过701看上去比想象中的要小啊

网友:
我也刚入手了,现在还没琢磨透,排队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701的说明书是英文的啊,比较详细,而且可以宽窄频通用,比较好。最关键的是宽窄频接错了不会烧了,以前很多人把舵机接错了烧了。而且接收机能用s.bus的了,现在配合的接收机是6108sb
尾舵行程跟611设置方法一样,它的尾舵机有平滑模式和普通模式,平滑模式,适合f3c,我现在用的就是平滑模式,具体设置参数要比611强大很多,刚入手不久,还需大家共同研究

楼主:
请问楼上的兄弟,701三种模式下转速设定的显示,第一种设定在拨动飞行模式开关1,2,3时,在屏幕的右上角同时也分别显示1,2,3,同时显示相应的设定转速值,这样是否正确?第二种我也可以设置成拨动飞行模式开关1,2,3时,在控制器屏幕的右上角只显示1,而转速的显示也可以在相应的模式下设定相应的转速值,我觉得应该是第一种设定是对的,但又不能肯定,所以想请教一下,当您拨动飞行模式开关时,在设定定速的界面,控制器屏幕的右上角是不是会分别显示1,2,3呢,谢谢了,我是JR9X2控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我买的701是不带定速版本的,我用在了700电上面,如需要英文说明书的那部分我可以给你写出来,没拿着定速没法跟你说,怕跟你说错了

楼主:
哈哈,谢谢了,能否把定速的设定那部分介绍一下  日文实在看不懂

网友:
铁汉与千红分别出了设置贴,我也在学习中

楼主:
看到了,介绍的非常好

网友:
有教学影片,一看就会了。

网友:
农2骚 千红的设置贴拿来看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