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连续飞行电机不过热成现实啦。

楼主(2010-08-18):
不多费话,直接上图,效果极好,35度气温,连续10个起落,电机仅温热,完全不再有烫手的感觉。

2mm铜皮一块,铝也可,我是用空调报废铜管上取材,电脑散热器也行

2mm铜皮一块,铝也可,我是用空调报废铜管上取材,电脑散热器也行

切割,打孔,铜软,非常顺手

切割,打孔,铜软,非常顺手

不重,才21克

不重,才21克

装在电机座与电机之间

装在电机座与电机之间

大齿盘下洗下流正好用来散热

大齿盘下洗下流正好用来散热

原来下洗气流其实没多在作用。

原来下洗气流其实没多在作用。

网友:
21G在450上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航线没感觉,3D就明显了

网友:
没什么效果

网友:
什么啊这是?

网友:
建议用铝的, 轻一些。

网友:
厂家应当出带散热鳞片的 电机座。

网友:
这个改法貌似作用不大。还是用蝎子吧,好歹人家不怕热。

网友A:
有没有用的
LZ可以给个实际温度看看吗
可以的话我也想做一个,现在天气太热拉,飞一个电池下来要等7~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的
LZ可以给个实际温度看看吗
可以的话我也想做一个,现在天气太热拉,飞一个电池下来要等7~8分钟
手里没温度计,纯个人感觉,效果明显!  分析一下电机发热原因:
电机发热主要原因是线圈发热,其次是轴承摩插发热,而线圈和轴承都是固定在定子上的,转子发热仅仅是通过轴及空气传导的热量,转子烫手则定子温度更高。空气传导效率是比不上金属传导的。所以散热座直接固定在电机上盖(与定子是一体的)效果绝对要好于电机的散热风扇。奇怪的是,厂家为什么不做带散热翅片的电机座呢?现在的电机座设计散热面积明显不够大,白白浪费了大齿盘的下洗气流。

网友:
厂家不做是因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普通电机如果不是质量有问题或者超负荷运作是绝不会因为气温高那么几度就损坏的。质量过关的电子产品一般都能长时间在高温下工作的,不像人类的身体那么脆弱~

网友:
没我的好,我自制电调三层pcb间距8mm电机风扇正好吹过

网友:
建议用铝的

网友:
质量不好的马达 发热严重性能下降。。。

网友:
看來有點用喎

网友:
用小风扇吹,效果可能好点

网友:
LZ好想法,最好配个测温枪,电机80度工作都OK得,但是80度手基本上是不能摸得

网友:
马达是凉了,那电调呢?

网友B:
肯定管用~~飞完下来,电机座很热。这样就起到了良好的散热作用。感觉可以再做的薄一点,重量轻了,散热效果不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管用~~飞完下来,电机座很热。这样就起到了良好的散热作用。感觉可以再做的薄一点,重量轻了,散热效果不会影响。
嗯,是的,最好象笔记本CPU那种散热器,大面积薄片翅, 就是工艺复杂了点,等我以后开始飞3D再考虑了.

网友C:
不用担心电机热;
如果电机热到手不能碰,那是质量问题。
只是感到这么多的能量转换为热能可惜了,效率低啊!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能得诺贝尔奖了。

网友D:
楼主要是能帮我做一个就好了

网友E:
我通常飞一、两块电就休息十来分钟,等电机、电调冷了再飞,对于电调:我是剪去热缩套后加了一小块旧式显卡的散热片并涂上硅脂后重新封装,感觉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对于电机目前没想到好的办法,LZ这个办法看来不错,如用铝的,可能对整机的重量影响更小。

网友F:
铝虽然轻,散热效果比铜差很多,嘿嘿

网友G:
马达不是自己带了,自激风扇,还用加散热片
我的几架飞机马达温度都不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