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们推荐一个260A可以使用的组电

楼主(2010-08-18):
推荐一个210 260都可以使用的组装
电池
,免嫌可以不发链接,只需提示应输入什么关键字就行了,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A:
好像就副电啊- -,什么是组电额- -:loveliness:

网友B:
可以用150mah的副厂电池,比原厂120mah的便宜,但是要改装接线,做焊接的活。输入“副厂电池 150”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