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 9XII 遥控器怎么改短油门行程吗?

楼主(2010-08-18):
现在倒飞阶段,油门行程太大,
一指禅忙不过来了,呵呵
想改短油门行程。。应该怎样改呢?
望指点!多谢!

网友A:
把油门曲线设定一下就行了,想要多少行程都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油门曲线设定一下就行了,想要多少行程都可以自己设定。

极是 不知为什么有人要改小行程.

网友:
你搜一下

有说明的,就是打开后盖在油门拉杆下面有个槽垫上两块合适的板子,再到工程模式里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论坛以前有人改过,查一下以前的帖子吧

网友:
俺不知道

网友B:
找不到的话PM我,我把那个帖子存下来了,Word的,我可以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的话PM我,我把那个帖子存下来了,Word的,我可以发给你

谢谢!帖子我看过了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垫片。。呵呵。。

网友(2010-10-04):
引用 网友A:
把油门曲线设定一下就行了,想要多少行程都可以自己设定。

???怎样通过设置油门曲线能达到短油门行程效果呀?我的是DX7 5点油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