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的充电器选0606还是0720?

楼主(2010-08-18):
主要是外场飞500用...
两个充电器的价钱错1倍, 0606大概外场可以2.5C的电流充电,而0720可以5C充电.
除了时间上的差别外, 毕竟都是单路的充电器,想知道在其他方面相差的多吗?

网友A:
当然选择 0720I NET3 AD了

网友B:
我也想问,0615和0720选择哪个?0615好处是可以2个同时充电,0720可以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选择 0720I NET3 AD了

能说下原因吗? 是因为0720可以最大支持20A的电流吗?
另, 现在还在ALK吗?真是怀念湘阁里辣的手撕包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问,0615和0720选择哪个?0615好处是可以2个同时充电,0720可以大电流

我也考虑615了,但如果用3-5C快冲的话,我选0720.

网友:
LZ 在 AKL吗?

网友:
我去年底回的国。

网友A:
NZ的生活暂时不适合我
等我老了再去养老好了
已经贡献了几年的税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Z的生活暂时不适合我
等我老了再去养老好了
已经贡献了几年的税金了

NZ是个不错的地方,,,希望以后也能回去养老...我在蛤蟆屯也是去年回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外场飞500用...
两个充电器的价钱错1倍, 0606大概外场可以2.5C的电流充电,而0720可以5C充电.
除了时间上的差别外, 毕竟都是单路的充电器,想知道在其他方面相差的多吗?

0606只有60W的功率
0720有250W功率

输出功率或是输出电流两者其一达到极限就无法增加

500直机大多数使用6S 2200~2600mAh电池
0606= 60W/25.2V=2.38A   (0.8~1C 充电)
0720= 250W/25.2V=9.92A  (3.8~4.5C充电)

所以当然选择07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06只有60W的功率
0720有250W功率

输出功率或是输出电流两者其一达到极限就无法增加

500直机大多数使用6S 2200~2600mAh电池
0606= 60W/25.2V=2.38A   (0.8~1C 充电)
0720= 250W/25.2V=9.92A  (3.8~4.5C充 ...

谢了老兄.再问一下,0720在家用什么样的电源比较好,如果外场.我车的电瓶应该65AH的,在不启动引擎的情况下可否支持2600MAH 4C左右的充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2.6Ax4=10.4A
10.4A x25.2V=262.08W
所以当然是达不到

如果用12V供电充6S
最高也就到8A

建议使用14.8V以上电源
例如24V 12~15A开关电源

网友:
花1.25倍0615的钱就可以买两台0720I。功率前者为160WX2,后者为250W X2。前者可充到12节,后者可以充到14节,另外放电功率也不同。所以想买一台0615的话,不如买两台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