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直机调试问题。

楼主(2010-08-18):
控是6EX。当油门位置在50%的时候。三个
舵机
的舵机臂角度不一样。其中一个硬是比其他两个低一点。往上调又高了。。。如果调整舵机连杆把十字盘调平,是不是飞的时候一致性就没保证了呢??杂解决哦。。头大!

网友:
不知道6EX有没有调舵机曲线,有的话应该能解决

网友A:
在控里调舵机微调呀。

网友:
这个跟曲线没有任何关系。50%油门的时候3个舵机臂应该是平行的。现在就是有其中一个不平行,要低一些。

网友:
快来啊。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