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底盘 差速 转向 设想

楼主(2010-08-18):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看懂 。图中是一个差速器 。黄色区是一个制动器 。刹车。
当一面的制动器拉住 ,这面停止转动 ,带另一面可以转动 。实现转向 ,

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来个高手回复一下 ,能行就动工了、

网友:
如果其中某一边(黄色位置)刹死了,好像(不确定)星型齿没有办法自转,就不能实现差速。如果用两套这样的系统分别装在履带上应该可以吧!

网友:
理论上能行

网友:
但这样做  履带车只能做原地转向  不能做中枢转向

网友:
可以跑,貌似推土机就是这种,多了俩离合

网友:
这样可以啊 两边制动器制动力大小来控制两边的速度差来转向 一侧抱死就是原地转向 不过想要直走的话就要有个差速锁 不然会到处跑 中枢转向的话就锁住中间的大齿轮 动力从一侧的输出轴上输入 就可以实现一正 一反了 这个我几年前就有设计了 但是没动手
如果有疑问就问我QQ QQ就是我的名字

网友:
俺是搞汽车维修的 理论也学过几年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哎,我这辆京商油动雪地车就是这种机构

网友:
你说的那种可以。原理和挖掘机,推土机的一样。通过控制一侧来实现转向。最好是两侧分别安装离合器,但是坦克速度比较快,那就要求你制动或者离合的那边能快速分离和接合。比如你拐一下小方向,可能另一侧动力需要分离几秒。达到预定方向马上接合。

网友:
挖机或推土机能原地360度转向,依靠履带正反转,(一条正转,一条反转,)。坦克要想这样,就需要把两条履带分开来控制

网友(2010-09-18):
可以,但是这样做,差速器的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
貌似这样想的不知我一个啊……

网友(2011-01-09):
我也想过,但这样转弯半径就变大了

网友:
感觉这个结构不怎么好,当一面刹住后,另外一面是增加一倍速度,这么力量就小了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