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利器 固定翼2轴云台 搭载卡片机的噢

楼主(2010-08-18):
目前FPV的2轴云台都是搭载摄像头的,可能有人也用卡片机gopro等来当摄像头,但只能是固定的角度,我原来也拆解过数码相机(相机改造ccd分离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9257&highlight=%2Bldlwy)想把镜头部分取下来,装在云台上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我有个松下fx38卡片机重140克连电池,想给他做个云台,结构想了好长时间,我的想法是重量要控制在100克,不要太大,不能太高,要如果按现在摄像头云台的结构扩大,水平轴舵机直接驱动,根本承受不了相机的重量,最后决定用齿轮驱动,齿比是 3:2的,不用改舵机就可以实现180度,(不过感觉舵机承受的压力也不小,不想改65mg 先这样用吧),原来计划俯仰轴直接驱动感觉有点难看,还是把舵机都放到后面拉杆驱动吧,这样2个舵机都放到后面就好看多了,重心也比较平衡了,水平轴,俯仰轴各用了2个轴承,保证旋转的时候没有虚位,设备安装座是根据我的卡片机设计的,还预留快门组件的安装位置,把我以前做的云台(450 专用 卡片机 防抖云台(碳板结构)+增加快门组件演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4379&highlight=%2Bldlwy)的快门组件搭上去),快门组件上预留了摄像头的安装位置,因为我的相机没有视频输出,取景必须通过摄像头回传看效果,底座考虑了好多安装方法,最后决定用魔术绑带固定,下面还可以垫些海绵做减震,明天去裁缝店做个绑带,现在先用透明胶带固定了一下,看看整体效果,很有成就感 呵呵,拍了些照片,给大家报一下我的成果,(连舵机全重87克)比预计的还清不少,设备安装架是100mm 长40mm宽  安装座是80mm 长 50mm宽 总高度 40mm  总长度80mm,欢迎大家交流 qq:609435645

网友:
为什么用铜柱啊?有那种尼龙柱啊,也很结实

网友:
做的不错, 不过感觉使用起来如何?有空实验上个照片看看

网友:
这么大一块,飞起来晃得厉害

网友:
重心高了会不会一阵风来JJ底朝天了

楼主:
计划用2米的滑翔机测试

1,为什么用铜柱啊?有那种尼龙柱啊,也很结实
就用了3个同住 最多4克重
2, 这么大一块,飞起来晃得厉害,重心高了会不会一阵风来JJ底朝天了
俯仰,水平轴都有轴承固定,整体结构非常结实,没有任何虚伪,2mm的碳板,刚性很强,相机与设备安装座也是紧密固定,整体高度只有3.5-4cm ,对与8cm*5cm的底座来说,重心不算高。
改天试飞拍点照片看看,用独眼龙5.0 设置成自驾,然后看见好的照片就拍下来,最近老是下雨,择日飞行

楼主:
辉盛舵机只能用在快门上 俯仰轴上的辉盛舵机试飞的时候要换成65mg

辉盛舵机的虚伪太大了 力量也太小,

网友:
你就别折腾了,这样的结构不合理,风阻太大,相机在正面迎风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手控强制控制姿态,在相机转向的情况下你就等着炸机吧,这还是无风的天气,如果这样的装置和安装位再加上二级以上的风力你就知道飞起来是什么感觉了,建议LZ先模拟安装试飞一下,不要浪费银子。还有就是尼龙齿的舵机你就别考虑了,总有扫齿的时候。

网友:
地面测试虽然很完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校 说的直击重点  我吧机身挂起来测试了一下 ,云台放到机头,重心调好,水平轴旋转重心变化不大,俯仰轴,角度一大 ,重心就考前了,俯仰轴的重心变化太大  看来只能放到 飞机重心的位置上测试了,

网友:
  赞一个,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校 说的直击重点  我吧机身挂起来测试了一下 ,云台放到机头,重心调好,水平轴旋转重心变化不大,俯仰轴,角度一大 ,重心就考前了,俯仰轴的重心变化太大  看来只能放到 飞机重心的位置上测试了,

不同的飞机载荷能力有很大差异。我觉得LZ做测试的飞机是不是用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键不是重心的问题,这样的安装方式最致命的是风阻的问题,对飞机的飞行姿态影响非常大,遇到三四级风,基本上就到了不可控的状态

另外提醒下LZ,FF9测试的时候不拉天线小心烧高频头哦

网友:
等视频
LS,FF9不拉天线为什么会烧高频头,我测试的时候都不拉的

网友:
LS 发射功率大~

网友:
飞了没有

楼主:
等imagic1981 测试 他那老是下雨 天晴了 就飞

等imagic1981 测试 他那老是下雨 天晴了 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