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作^_^ 翻版ORB,,翼台不够牢靠,请教下解决办法

楼主(2010-08-18):
处女作^_^ 翻版ORB, 翼展1.6m ,加电池重900g!!!  飞起来慢悠悠像老大爷,风大没上FPV设备也不敢多飞!
翼台不够牢靠,请教下解决办法!! 增加面积?加强皮筋?

网友A:
我是这么解决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机身尽量做得厚一点,然后用比较硬的塑料板包上就行了,我试过很多次了 我的飞机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么解决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机身尽量做得厚一点,然后用比较硬的塑料板包上就行了,我试过很多 ...
我也打算作架这样的机。

网友:
我有很多的机翼,也打算这样做一架,中间用泡沫塑料,两边用三夹板覆盖,不知道这样牢固程度够不够!~~还有重量问题!~!

网友:
想想赛思娜怎么用支撑杆顶住机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