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改变,可以大大缓解长时间飞行时颈部的酸痛!

楼主(2010-08-18):
不多说了,看了图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灰机一般飞不到颈部酸痛 就没电了!沙发

网友:
點樣用托屁股還是吊…!

网友:
飞到颈部疼痛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困腰上

网友:
 增大面积  减小压强··········

网友:
一般酸疼是飞电滑啊

网友:
也许LZ的控太重了。

网友:
保护颈部!不错啊!

网友:
这是羽球的什么东西呀?我怎么没见过。

网友:
我一般是颈部还来不及酸痛就炸机了。。。

网友:
看58楼: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859&extra=&page=3

 双肩分担比用脖子好。

网友A:
好~

请问楼上的遥控带哪里有卖?

网友:
长时间飞行脖子痛不是因为遥控器那点重量,而是长时间仰头颈椎受到压迫的缘故~
躺在沙滩椅上飞绝对比你这玩意效果要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的遥控带哪里有卖?

照片里的是买控时带的,有控卖的地方都应该有。

其实随便找两根带子,搞一下就可以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859&extra=&page=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