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模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0-08-18):
一般一个
电池
能用多久,怎么样才能使一块电池用的时间较长,我的原配电池感觉用了一周多好像就冲不进去电了,飞机上去就往下降,飞起来比较软弱无力一样,望大虾赐教下

网友A:
还好你只有一块电池。
锂电池正常到充电300到500次,是指在正常充放电的情况。
一般,我们用充电器充电,充电不会有太大问题,主要是放电方面,不能过放。放电时,电池的电压不能低于3.2V,低于3.2V就有可能过放。
模型电池因为工作电流较大,当工作时电池电压达到3.2V时,空载电压估计是3.8V,所以用表量落地后的电池电压时,不能低于3.8V。

网友B:
估计是过放了,不要飞到飞不起来才罢休,弄个电显或者报警器吧

网友C:
过放了,过放了

网友D:
锂电绝对不能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