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的问题

楼主(2010-08-18):
做了个用风筒电热丝的热切割,接12伏变压器,能切泡沫,但通电5分钟变压器上的2极管和电容就很烫,这样容量烧管吗?请问大大们有什么好方法解决?

网友:
直接接在变压器输出端就行了,你的变压器多大的,变压器烧不了就没事

楼主:
直接接变压器是15伏啊,经过2极管就12伏,就是直流了。我打算给2极管上散热片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接变压器是15伏啊,经过2极管就12伏,就是直流了。我打算给2极管上散热片行吗?
接电热丝后就12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