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飞过yt450sport的高手帮小弟解决一下问题!

楼主(2010-08-18):
我的sport以前飞一直没有问题,突然昨天飞的时候出现两个问题
1:急推油门摆尾!
2:飞机在空中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在空中甩一下尾巴,而且一甩就是半圈左右,飞悬停不动油门也是一样!
我朋友说是我的750陀螺仪的病,可我一直飞也出现过问题呀,请各位高手大哥帮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皮带松了没?打滑

网友:
我的450有时也有这个毛病。第一,降低感度,能解决急推油门摆尾的问题。第二,换舵仪或尾舵机就能找出问题。

网友:
首先检查皮带是否过松,还有看里面皮带有没的扫齿,感度是否偏高或者偏底。螺距和油门曲线是否匹配。个人观点。

网友:
LZ飛機的病和我的yt450sport情況一樣。是750陀螺仪壞了。

网友:
这是450PRO,舵仪用的是GP750!

网友:
什么750坏了 别听你朋友瞎忽悠你  750还是很不错的陀螺
1,450SPORT有个毛病是尾巴容易松,这个你要检查一下。松了的话会影响皮带的松紧。建议上改装件来改善。
2,你尾巴的中立点设置的对吗?尾轴中间点的中立点并不是陀螺的中立点,虽然好的陀螺能够在不用调中立点的情况下锁尾,但是还是建议你把中立点设置好,这里我就不给你长篇大论了。找找帖子,中立点应该靠近尾波箱(没办法,亚拓的设计失误,按正常说应该是在尾轴的中间位置,在不锁尾的情况下不会出现太大的漂移)但是靠近尾波箱了 两边的行程就不一样了,在确定不自悬的位置后,把尾推放到尾轴中间位置,再用微调来调到不自悬的中立点上,这样就可以保证了两边行程一样了,如果尾巴转的慢就调D/R ,调在百分百以上。(详细设置我就不多罗嗦了)
3,再就是转速和螺距了 ,如果你在悬停点时 加油门摆尾巴 说明你的转速低了,或是螺距增加的太快 适当调整悬停点的油门为65到70(高点有利于稳定)螺距曲线在悬停点之上的时候要尽量平滑一点,不要增加的太快。

以上3个建议基本可以解决毛病了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  别老是陀螺不行 ,什么舵机不行。 人家行为什么你不行 。自己回去想吧

网友:
1、基本上是转速不够··
2、皮带应该是松了或者部分扫齿OR断了点点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油门和螺距的曲线调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释的很到位 不要动不动就说这个设备垃圾 那个设备不行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