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KEY【【【lama】】】4合1的问题

楼主(2010-08-18):
各位前辈,我收了个9新的SKEY lama室内玩(以前配套的是32MHZ的晶体),但到手后控上面的晶体掉了,就又收了对72MHZ的晶体(把4合1上面原本32的换成72的了),插上后好像识别不了,没反应,请问是不是每个4合1的晶体是固定的,不能换不同频率的晶体啊?麻烦知道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控是35的呀,当然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