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火狐200的安装,及尾波升级

楼主(2010-08-18):
前几天装了个火狐200,发现比想象中好飞很多.终于可以下班后,在家飞悬停了。发发安装过程中的一些图片,供大家参考。

升级金属一体尾波后,尾巴比原来重了5克多,再加上尾杆的 杠杆作用,会明显的头轻,我把电调从机身中间,移到了机身头部。
再就是火狐这种小飞机,对十字盘的调平要求满高的,如果没调好,起飞时,斜的会很厉害,开始不适应的话,很容易炸机

升级后的最终版本 1

升级后的最终版本 1

升级后的最终版本 2

升级后的最终版本 2

升级前的版本 1

升级前的版本 1

升级前的版本 2

升级前的版本 2

楼主:
回复 楼主:

买的是2个空机,一个电机的套装,每个套装各有2个机身,一个机身是9克舵机的,另一个装4.3克舵机。开始用手上的MD933当斜盘,35X的电调,起飞重量320克。比较重,飞起来手感很不好,于是换了4.3克的机身,新买了好盈18A的电调。换上后,起飞重量260克

4.3克的斜盘力量足够了,炸机多次,斜盘舵机无扫齿,可能和塑料悬翼头更容易吸收冲力有关系。GP780+D905锁尾效果也不错,一块电飞下来,基本上没什么温度。
我用的800MAH,2S的小电池飞,一块电飞6分钟下来,还能有3.8V左右。
火狐200,最爱坏的是尾桨夹,几乎是每炸必坏。然后是大桨夹上的混控臂,再然后就是大齿了。
哦,还有个问题,火狐的尾轴太长了,调好中立点,L臂超级不和尾管垂直,要外后好多,卖家的建议是,自己把尾轴的齿轮自己向里砸,我还没试过,换新尾波了。

蓝箭4.3克舵机,和锁尾舵机D905

蓝箭4.3克舵机,和锁尾舵机D905

小舵机,正好重5克,MD933全重大约是15.6克

小舵机,正好重5克,MD933全重大约是15.6克

浩马特小电机,没装,备用呢

浩马特小电机,没装,备用呢

尾桨夹超容易坏,买了一堆备用

尾桨夹超容易坏,买了一堆备用

电调开始是装侧面了,左边多2个舵机和接收,右边放个电调,感觉会平衡些

电调开始是装侧面了,左边多2个舵机和接收,右边放个电调,感觉会平衡些

收到的空机,包装一般,另有一套机身单独装在塑料袋里

收到的空机,包装一般,另有一套机身单独装在塑料袋里

装好后,在奥体的飞行图片[方丈拍摄]

装好后,在奥体的飞行图片[方丈拍摄]

楼主:
在QQ群,听说出了付厂的255一体双推尾波,也可以用在火狐200上,一冲动买了一个。用在火狐上有点浪费了,而且有点点重。
尾波带的尾桨夹,是宽2MM的,火狐的尾桨厚1.6~1.7MM,所以间隙比较大,我剪了块塑料片,用双面胶带,粘在尾桨的桨根那了。
这个尾波,让我装了4个多小时,辛苦~
后面2张效果图上的,那个L臂上的碳片,是装错了的,应该是向机头那倾斜,这样虚位更小。

火狐原装尾波

火狐原装尾波

冲动下买的一体尾波,价格快和火狐套机差不多了,值不值看自己怎么想了

冲动下买的一体尾波,价格快和火狐套机差不多了,值不值看自己怎么想了

一体尾波,注意,来的时候,这个碳的L臂杆,装反了

一体尾波,注意,来的时候,这个碳的L臂杆,装反了

对了,差点忘记了这个。用1个尾舵安装架+1个球头扣+1个球头 DIY的尾拉杆固定座[参考另一个帖子里模友 ...

对了,差点忘记了这个。用1个尾舵安装架+1个球头扣+1个球头 DIY的尾拉杆固定座[参考另一个帖子里模友 ...

都拆散了打胶,标出来的是为了能在200上用的套环,垫在尾管和尾波之间

都拆散了打胶,标出来的是为了能在200上用的套环,垫在尾管和尾波之间

先装传动皮带

先装传动皮带

装尾桨夹,我这个尾桨夹还是自己加工了下,个别垫片要自己锉下,卖家没仔细帮我配对 :(

装尾桨夹,我这个尾桨夹还是自己加工了下,个别垫片要自己锉下,卖家没仔细帮我配对 :(

装好了,效果图 1[这个碳的L杆是装错了的,这张照片还没换过来]

装好了,效果图 1[这个碳的L杆是装错了的,这张照片还没换过来]

装好了,效果图 2[这个碳的L杆是装错了的,这张照片还没换过来]

装好了,效果图 2[这个碳的L杆是装错了的,这张照片还没换过来]

装好了,效果图 3

装好了,效果图 3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很想也搞一架,但是怕调机太麻烦。

楼主:
我的三个 山寨直升机

网友:
用了GP780+D905调机变得一点也不麻烦

楼主:
修、装机用的螺丝刀

网友:
     清空内容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屁服屁服

网友:
一体尾巴价格多少

网友:
火狐尾轴确实长了.我找了两只m3螺母.用台虎钳慢幔往里压皮带轮.压好后量一下.皮带轮到轴边距离为4.5mm.另从尾夹如不自制金属套加固是特别会坏.‧开裂后的尾夹加上金属套后还能用.金属套可用拉杆天线改制.不太费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 尾桨夹,坏的都是根那开裂,用个东西箍上,应该有效果。我没想到这办法,干脆买了一堆备用,坏了就换。
开裂后,试过用502,结果粘不住

网友:
直接卖金属火狐200不更省事??

网友:
不错的小飞机   也想搞个玩玩    哈哈哈哈········

楼主:
选择小飞机的理由:
1 电池便宜,一块450电池的钱,可以买3、4块200电池
2 可以在很小空间内飞,卧室,客厅,楼下小区
3 炸机成本非常低; 上周奥体,一大哥的YT550让风筝弄下来了,初步统计损失小2K,火狐200炸一次机,损失一般在10块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金属火狐也买了, 要等下个月初发货,当时,买塑料的就是为了便宜,只是想在家练习下悬停,想的是能飞就OK,比预期的要好飞很多。

网友:
很漂亮的小机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到200块,和火狐空机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
金属火狐会不会重很多? 说不定更难飞?
等lz报告:loveliness:
一体尾波效果如何?值吗?

网友:
这个东西刚拿到手,研究中............
楼主说尾桨夹连杆头需要加垫片, 我这个倒是没有问题,
尾桨夹,连杆头,螃蟹爪,看上去很平行
不过我发现这个连杆头其实是有正反面的,楼主仔细看看,
是不是拆下上胶后装反了

网友D:
建议 楼主把尾桨夹升级成 YT250se 会更好飞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 楼主把尾桨夹升级成 YT250se 会更好飞 。

这个建议是不行的,255尾桨夹采用和大桨夹相同的结构,
尾旋头穿出两个轴承安装的,因此轴承尺寸也不一样

网友:
事实上255尾桨夹的精度高于250SE,至于离心锤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网友:
把YT250se 换 kawa的长尾管和皮带,桨换 255 + 14T齿轮, 尾巴用这个, 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
瞎折腾,有钱还是买原装的吧,精度高,还耐摔,小机是要看精度的

网友:
我自己折腾了1年了,还不胜当初直接买泰世的,后悔呀

网友:
请问哪里有金属的火狐?

网友:
严格说不是金属的火狐,而是副厂的金属200

网友(2010-09-17):
我说这么眼熟,楼主的那个尾杆固定方法

跟我的极像,不过好用就行。(*^__^*) 嘻嘻……

网友:
呵呵。。。这么折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淘宝上有卖,zifeimodel家的。据说是全仿的GA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