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机型

楼主(2010-08-19):
需要一款可以3D的机型
就是翅膀在机身中间的

感觉教练机 大仰角起飞  马上就失速了。而且翻滚也不太顺利。倒飞也不满意
所以还是直接上3D的固定翼吧。灵活许多。模拟器也玩的差不多了。

因为想重新买电子设备,所以目前只有 2200MA 20C的电池好用。麻烦魔友们顺便把电子设备一起推荐了哈。
只要最便宜的机型  和一般的电子设备就好啦。

先入一套炸炸。

网友A:
名字很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名字很个性

   我新人

网友B:
有得是 有钱就买EPP 成品机   没钱就玩KT330之类  还有你那么大电池玩P  3D啊 人家玩命减重还减不过来呢你还2200电池

网友:
准备资金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得是 有钱就买EPP 成品机   没钱就玩KT330之类  还有你那么大电池玩P  3D啊 人家玩命减重还减不过来呢你还2200电池

要成品机。KT板的机器  太骨感啦。。。。
我还有好几块2200MA的电池,一次都没用过,放在那太可惜了啊。所以我想用这个电池

网友:
米多成品3D米少KT电池换掉

楼主:
那要用什么样的电池呢

网友:
EPO F3A 95一架

网友:
大电池可以,翼展加大,降低翼载荷就行了

网友:
EPP的带翼型的舱身3D机不错,可以到TB去搜哈

网友:
要用1400的小电池吧 2200那要用大3d机 轻木电动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