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怪病

楼主(2010-08-19):
买了块新的主板、cpu、内存、显卡,电源也都是新的,用了一个工细料足的旧机箱装起来,装上系统,装上应用软件,几个小时没问题,可是过几小时就失灵了,不断关机,又重启,开不了机了。换件,换电源......,一通折腾,好好坏坏,后来,干脆就就死了,判断:主板坏了!华硕的正牌新版也这样,生气 !几个月后,去买家找,人家给当场试机,没问题;让他们开了几个小时,还没问题,改判:我的电源容量不够,买了个380w的。回去后再装起来,开始能启动,正常工作一会又犯病,气死我也!大骂,这个华硕,真是垃圾,新板都坏!可是想想,故障现象又有问题,正常使用中就自动关机,关机动作按步完成才关掉电源,不像硬件故障的现象,再改判:病毒!再观察,不拔电源,机器自己又启动,还没进Windows又重启,这又和软件病毒无关,怪了,什么都换遍了,难道铁箱子会有问题?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什么病呢?

网友:
有点像是过热。
下个everest,看看各部件温度。

网友A:
电源按键有问题。就是电源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有高手,一语中的,本想买个关子,藤椅就给破了!确实是电源按钮开关不完全短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么个简单元件还会出毛病,而且,出毛病无非是分不开或接不通,怎么还会有这种中了邪一样的现象呢!害得我好惨,几个月没用成这台机器,整好了,性能也贬值很多了!发出来给大家参考,有问题别总往大的方面想,小东西也要注意到噢。

网友:
买了块新的主板、cpu、内存、显卡,电源也都是新的,用了一个工细料足的旧机箱装起来。
这是不对的 新旧不要混用

网友:
看一下电源按键  跟复位按键看  估计你的这个问题就是机箱按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按键有问题。就是电源开关。

网友:
机箱用旧的很正常。旧机箱有些比新的质量要好很多很多,其实新旧搭配也没错误,只要各个部件能协调好就行

网友:
电源开关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按键有问题。就是电源开关。

你不会是楼主哥们吧,事先知道他电脑是咋回事,哈哈

网友:
原来找到原因了
我都是先不装机箱烧他一天,没问题再装,免得装好了还要拆

网友:
呵呵,插件、开关,不起眼却又很关键的东东

网友:
遇到过,不过没这么折腾,一下被我找出原因了。

网友:
嗯,和我们单位一台电脑症状差不多,我也是鼓捣了半天。把开关换了也不行,后来发现把模块拆出来就没事儿了,仔细一看,是开关模块线路板上涂层磨掉了一点儿,露出了里面的铜,和机箱金属接触造成故障。用绝缘胶布粘上,然后飞了个线,就没事儿了。

网友:
新旧搭配,妙趣无穷,电脑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新旧搭配,妙趣无穷,电脑如此,人生也是如此,彩旗飘飘,红旗不倒,哈哈

网友:
我也有过这事
MaDe正睡觉呢居然它自己开机了
也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检查电源开关

楼主:
听弟兄们这么一说,看来这个小开关出毛病的还真不少,我可是头一次遇到,就费了周折了,早点在坛里问问就好了,害得这块板子也多坐了上万公里飞机。没想到坛里哪方面高手都有,这也是我作为坛友之幸了,谢谢大家!

网友:
呵呵

看似大毛病
其实小问题

网友:
遇到过,按下电源按键松开后不能完全复位,电脑总是不断的开关,折腾了好半天才找到原因

网友:
我单位电脑遇到这情况的多了去了,小问题而已

楼主:
经手的机器也不少,头次遇到,还以为新奇毛病呢,原来如此。

网友:
呵。。。。樓主一說我就猜到是電源開關的問題了,
這個問題如果是第一次遇到很頭疼,因為一般不會想到是這個小問題
我遇到一次,後來把開關線全撥了,才發現

网友:
可能没设好BIOS 下个红旗,ubuntu,小红帽等系统,不用安装测稳定性
我有台微星P35 主板金邦内存的,开机有时不稳,最按次复位正常,在win xp  win7 下除 prime95 3小时后有出错 其它 FurMark CineBench R11.5 everestultimate_等等通过24小时测试,CUP 3300 4500 5200 6550(其它主板不用加压的) ,显卡用S3 754 ~ATI 7550  6块,金帮DDR2 800   800M~1200M  win下测试都通过
电源换了N个, 也试过用山特1KCS UPS供电,YF9901数字功率计7550显卡时 测FurMark   只280W   3DMX  220W
金邦内存 主板AUTO 时才1.8V 包装上写1.9V
把内存加到2.1V CPU +0.1  才稳

网友:
 小问题,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