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L 虎I 改造

楼主(2010-08-19):
本人HL 虎I今天刚刚收到,准备 大动手术,先从 悬挂改起,坛子里的兄弟 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希望不吝赐教,大家一起研究,一起改进!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慢慢来,有的你干的

网友:
可改扭杆也可简单软化弹簧,看LZ想大改还是小改了,呵呵

网友:
改扭杆很是罗嗦,我还是找人做的零件,结果倒现在也没做完

楼主:
回GUOBASTEN

什么是大改什么是小改呢?

网友:
小改就是把弹簧减去一部分来降低弹力,软化悬挂,
大改就是重新开摇臂的孔,然后全套扭杆,工作量比较大,呵呵,
另外还有加轴承,加长炮管之类的活儿可以干

楼主:
加长炮管的话,我还没有找到论坛里有人发过帖子,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长炮管的话,我还没有找到论坛里有人发过帖子,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呢

有人发过的,就是截断原来的炮管然后用其他材料加长,注意不要弄断里面的金属炮管。

网友:
网上有卖加长炮管的,或者直接买个普通炮管然后截取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