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薄不锈钢方管怎么精确下料

楼主(2010-08-19):
砂轮机下的料太粗糙了,又吵又脏的。用什么方式下的料可以直接焊接呢,线切割除外。

网友:
不锈钢薄壁管用锯铝机下料,锯片的齿是合金的。

楼主:
这个不会挂齿吗,我用锯子锯过,10元的锯条两下子就掉几个齿了

网友A:
高速旋转的圆锯片,跟你手锯不一样,慢点进给,没问题。

网友B:
激光,高压水刀。

楼主:
今天用带锯锯4MM厚的角钢,竟然把齿打掉了一块,偶的80元带锯条还没用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高压水刀。
离我太远,不知离你有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旋转的圆锯片,跟你手锯不一样,慢点进给,没问题。
我是不敢试验了,一出手又是好几百的。不知你是不是亲手切过

网友:
hehe

一般我都不轻易玩金属,最多玩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挂齿吗,我用锯子锯过,10元的锯条两下子就掉几个齿了

锯齿不要直接吃钢管的口,要吃平面,
从平面斜向外下刀.

网友C:
我看我家附近加工不锈钢的用的是一种有齿的圆锯,切面挺规整的
有点像锯片铣刀,不像切铝合金的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我家附近加工不锈钢的用的是一种有齿的圆锯,切面挺规整的
有点像锯片铣刀,不像切铝合金的锯片
果真不锈钢都用圆锯啊。噪音大不?

网友:
如果是不锈钢的话可以用等离子切割,又快又好

网友:
量不大用手锯 转圈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够神经的啊
我们用切割机时候你说是生怕切到铁你到好直接干上了
我看效果是火花爆起啊

网友A:
薄壁管,跟厚的管子不一样,可以用合金的锯片来切割,我朋友就是干不锈钢铝合金门窗的,就用锯铝机切的。遇到厚的管子,只能是用树脂砂轮片来切割。我希望那些喜欢凭空想象的人有时间去人家搞铝合金门窗的那里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加工的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用带锯锯4MM厚的角钢,竟然把齿打掉了一块,偶的80元带锯条还没用几次

现在锯条质量很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锯条质量很次。
1.6M长的带锯条80元不便宜啊。估计是进给方式低级了,靠重力不行,现在是齿越掉越多,没齿的地方机头会往下掉,然后又被后面的齿突然抬起。这样用不了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薄壁管,跟厚的管子不一样,可以用合金的锯片来切割,我朋友就是干不锈钢铝合金门窗的,就用锯铝机切的。遇到厚的管子,只能是用树脂砂轮片来切割。我希望那些喜欢凭空想象的人有时间去人家搞铝合金门窗的那里看看, ...
希望你说的是对的,我准备再买个锯铝机,我就不信搞不定不锈钢管下料

网友:
等待  又便宜又实用的切割方法

网友:
砂轮薄片,不二选择

网友:
我认为只有砂轮了,另外钳工知识告诉我们,崩了齿的锯条不是不能用的,但要修整一下的,就是把崩了齿的后面的几个齿用砂轮磨成一个斜面,否则后面的齿会接着崩掉的

网友:
这种材料有韧性我认为只有砂轮片了

网友E:
无齿锯不是很好的选择么?

网友:
不锈钢又硬又夹锯,烧刀崩齿是常有的事,但是要是用砂纸慢慢磨却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齿锯不是很好的选择么?
无齿锯是啥样的?金刚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你说的是对的,我准备再买个锯铝机,我就不信搞不定不锈钢管下料

我看你最好别买了,估计买了你也用不好。还是用砂轮片切割吧,切口氧化变色是难免的,焊接之后再打磨抛光处理就好了。

网友:
云石机切片,切口无氧化变色.
1mm以下的铁皮等,云石机切片比砂轮片要好.

网友:
偶而用下的话,用金刚石磨片试试吧

网友:
用专的设备:金属圆锯机。

网友:
人家搞装修的的都是用砂轮片切割的呀。而且很标准。

网友:
用角磨机+砂轮切割片,砂轮切割片有3mm和1mm两种,都可以的。也可以用锯铝的切割机装大砂轮切割片,就是贵了点,适合大批量

网友:
谋其钝.知其利..使新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管上画好线,然后用三角什锦锉刀(金刚石粉末的也可以)照线锉几下就可以了,一般20*20的3分钟内搞定!
锉也是个办法,才发现锉平面比砂带机还快,还没啥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