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 新手 调整 提问

楼主(2010-08-19):
调整的时候压杆机体向左前倾斜,拉杆向右后倾斜,怎么调整???从后看,平衡翼旋转平面不水平。多谢

网友A:
看说明书去 清楚的写了

网友B:
调整十字盘,拉杆的长度说明书上有。装好J,飞行中调整微调

网友C: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如果回答完的话基本上就讲完全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1368&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