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有无刷的吗?HL坦克耐玩吗?

楼主(2010-08-19):
大家推荐一个不需要改 耐玩的坦克~。。。

我买的塑料的 300多的 怕不耐玩~ 刚入门 啥也不懂~

网友:
……楼主发贴都快刷屏了…无刷得自己改,看各人喜好,横龙坦克都差不多~只要没质量问题不改照样玩

网友:
坦克有刷也OK了,毕竟转速没有电直那么快

网友:
饭饭。。
坦克电流非常小,我用淘汰的 2200锂电改 2S,也能满油开 30分钟以上。
所以我觉得改无刷意义不大,
如果经常想野战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买 钢波箱+金属履带。。

楼主:
LS 明白了  那么有刷电机寿命长吗?  长时间开对电机会不好吗? 谢谢了哦

网友A:
首先玩不同的模型型所需要的硬件条件是不一样的。
坦克是偏仿真的类型,基本没有人用它拼速度或高速越野。LZ所说的电机不耐玩也是针对电房吧,坦克不需要高转速自然就不爱坏。一个普通有刷电机才多钱,无刷的怎么也是贵不少。所谓的长时间能长到哪去呢,玩个把小时也就行了吧,没怎么见过一玩就玩一天的
如果按质量来说,当然还是田宫的好,就是价格太贵,订购零件时间长,所以不能狠玩。想狠玩的话还是HL吧,毕竟便宜,零件也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玩不同的模型型所需要的硬件条件是不一样的。
坦克是偏仿真的类型,基本没有人用它拼速度或高速越野。LZ所说的电机不耐玩也是针对电房吧,坦克不需要高转速自然就不爱坏。一个普通有刷电机才多钱,无刷的怎么也 ...

很全面!

网友:
金属化以后要耐用一点

网友:
望有实力的改无刷,上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LS 明白了  那么有刷电机寿命长吗?  长时间开对电机会不好吗? 谢谢了哦

我满油玩半小时下来 380电机都没啥温度的。。。
而且 380电机那么巨大的碳刷。。。
所以380电机的寿命问题我觉得正常玩的情况下基本不用考虑了。。。

网友:
对于坦克而言,
我觉得确实没必要追求速度和暴力,
玩坦克一般更追求操控的细腻度和外形及动作的像真度:loveliness:

网友:
嗯,不错,也解决了俺这个菜鸟心里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