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那种无限位的舵机,有谁给推荐一下

楼主(2010-08-19):
想设计一套设备,需要无限位的
舵机
,而且还要比例遥控,不知道有没有成品,带
遥控器
的,最好是车的那种枪式遥控器
转向拨轮和舵机同步的

楼主:
或者用伺服电机替代,但是怎么设置反正转比例遥控啊

网友A:
要旋转多少度???

网友:
有一种帆船用的收帆舵机,可以旋转五圈,还有一种GWS的360°舵机,可以无限制的转圈。

网友B:
还有蓝箭的磁编码舵机是无限位的

网友C:
吧舵机电位器换成多圈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D(2011-01-26):
恒吉公司即将推出最新260度舵机,无机械限位,分机器人用和模型用两种,模型用260度舵机用普通遥控器可实现260度大角度控制,是fpv云台的利器。

网友E:
有的 不是很多

网友F:
那种好像是叫做旋转舵机,几年前用过一款,好像是HITEC的

网友G:
可以自己改,把输出齿轮孔扩大,让输出齿轮可以旋转,取出齿轮,开机,旋转电位器的轴,直至马达不转,固定电位器轴,装上齿轮,就是360度无限位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