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是决定做个游艇玩(一个星期一更新啦~~~今天更新船身基本完成了)

楼主(2010-08-19):
家里附近有条近百米的大河可以爽开,就是有风的时候浪大点,原来的计划是做个1米2的游艇上汽油机
,后来想想搬来搬去的麻烦所以又改成了80CM左右的小游艇了。。。。。刚做了个船身,传说的无骨船
身哦~~~~(嘿嘿开个玩笑~~~~)中间隔板前是打算做密封仓,这样就不怕沉船了。。。。。。三夹板做
的不知道最后整体质量是多少,目前手里有1只3660 2040KV   436三叶桨 100A 电调 ,游艇用什么轴好
?目前考虑是软轴+老鼠尾,水冷打算用个水泵强制水冷(自吸式小水泵70G 很不错~~)

还有,家里的那个3660上次跑猫的时候吸水舵被堵了。。。。结果直接跑的退磁,后来送回FSD厂里充磁
了,目前还没有试过,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么?电机的性能重新充磁以后会不会下降啊?如果真的效果
不好,我干脆换个3674 2000KV的来跑了。。。。3674配个436 三叶桨,跑个60码有吧?

8月24更新PP,船身总算基本完成。。。由于上班时间少,晚上就1,2个小时做模型,所以进度慢的要死。。。。光船底的打磨防水抛光就花了我3天。。。。。另外,我叔叔是做屋顶防水涂料的,我从他那里拿的德国产树脂类涂料防水效果超好,早上涂的晚上就干了,有点稠的棕黄色液体,强度非常高而且韧性很好,不知道能不能用在做玻璃钢或是碳素的船身上。。。。我不会做脱模的有离我近的朋友会做的话,我给你弄点去试试看看,哈哈~~~~~~

。。。。。。。。。。。。。。。。。。。。。。。。。。。。。。万恶的分割线。。。。。。。。。。。。。。。。。。。。。。。。。。。。。。。。。。

儿子从丈母娘后家接回来了。。。又不能弄了,打磨和油漆只能等下个星期啦,然后再个下下个星期的装轴和按电机。。。。。
为了减轻重量船舱盖什么的都是轻木涂一层树脂,强度不错。

最后空壳是0.8KG,实际是0.6KG,去掉了装船的袋子。。。。

网友A:
游艇一般是全浸桨和喷水推进器没有真游艇用半浸的

网友B:
我自己用2MM的夹板做了条78CM的O  宽23CM左右  软轴   3674 KV2070  200A电调  436 3叶浆  用5S1P  2200MA  25C  跑 今天下水试跑了一下   速度很慢 起不了滑 目测估计30不到 25左右  入水角 大中小都调过  速度区别不大   我怀疑是船身太重了  船身吃水很深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看你说的配置不低啊,不起滑要看看你的船出轴是否太短,轴与船的角度应该在-2至3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游艇一般是全浸桨和喷水推进器没有真游艇用半浸的

但是我看到淘宝上卖的很多小公主号都是软轴加老鼠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用2MM的夹板做了条78CM的O  宽23CM左右  软轴   3674 KV2070  200A电调  436 3叶浆  用5S1P  2200MA  25C  跑 今天下水试跑了一下   速度很慢 起不了滑 目测估计30不到 25左右  入水角 大中小都调过  速度区别 ...

你油门有往上推么?加大油门,听到电机转速快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但是速度还是起不来的话,也可能是锁头或桨叉上的螺丝没卡紧打滑了。。。。

网友:
小公主号只是游艇的外壳 像真实生活中的船除了赛艇没什么船用半浸的  因为半浸的船起滑后转弯会有很大的倾斜如果你人站上面很容易就滑到水下了  而且如果有人从半浸桨的船后方掉下去必死无疑这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网友:
如果是随便玩玩也行做想真就最好改成全浸

楼主:
呵呵,我喜欢游艇的外形,O的水花~~~~~~~~

转弯快了是危险。。。看来要把舵机角度弄小点。。。。。。

全浸的我还没做过。。。。貌似全浸的是用低电压 高KV的吧?我还打算给我的游艇上个3674 1860KV的。。。配上436的三叶,应该比较爽的~~

楼主:
更新了。。。累死人了,做的手上水泡都i出来了555555555555555

楼主:
现在的素颜好丑啊。。。还有轻木上了树脂怎么会起泡的。。。看来要磨掉上第2层了,累人啊。

楼主:
更新PP一张。。。做好了底漆,不过弄到一半发现白色油漆没有了。。。只有等明天钓鱼回来继续弄了。。。。。。希望下个星期能油漆弄好,开始装轴和电子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