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电压显示问题~

楼主(2010-08-19):
我的B6充好3S电时单片电压显示正常4.19V,4.20V,4.19V但是总电压显示只有12.42V左右

网友A:
电压显不准。

网友B: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网友C:
我的也这样,杯具。

网友D:
用万用表测 电显是显示是否有电 而不是显示电压的

楼主:
看来都一样啊,只要不充坏电池就不管他了,没显示屏的不也一样用

网友E:
  那个串冲的电压是可以调节的
搜索一下,论坛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