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的KV值问题

楼主(2010-08-19):
买直流无刷
电机
的时候会有一个KV值,一般还比较大。这样的话我在用ML4425控制电机的时候,启动比较困难。我想知道的是,我能不能通过调节ML4425里面R(VCO)和V(VCO)这两个管脚的值,设置一个比较小的KV值,使得电机的转速降下来,启动起来也容易点

网友A:
按我的理解。KV与单片机的运行频率上限有关,与电机的物理性能有关,与单片机的时钟调节无关。。

网友B:
KV值是电机的物理性能,与单片机的运行频率无关,是无法改变的。单片机的运行频率可以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C:
适当减小(加大)17脚19脚复位.斜升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