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踪示波器

楼主(2010-08-19):
打开看了一下,虽不如大牌进口的那么规矩整齐,但明显感到做工还可以,有些细节考虑的很到位,看来国产大厂的做工还是不错的,相比山寨厂家真是强了不少。

以下几个方面的细节做得还算不错。
1.所有大的电容等等的活动部件全都用金属的卡环固定,并用了绝缘纸进行绝缘。

2.示波管 也用了金属外套,护口还用了紫色的塑料管进行保护。

3.内部大部分的走线都用了尼龙线进行捆扎,感觉比用尼龙扎带做的都漂亮。

4.三极管散热用了纯铜的散热片和卡子,管脚也都用了塑料管进行绝缘。

5.螺丝和焊点上全都点上了油漆,是否松脱和维修过都能一目了然。

6.每块板子都有生产人员的工号,看来质控管理还是相当严格的。

看了一下波段开关,看触点和触片的颜色极有可能是镀银的呦

打开背板,有示波管座 和另外两块小板子,不知为何电源板上密密麻麻放了四只保险 。先到这里,哪天坏了再研究吧。

网友:
早期的产品质量是没得说。除了科技落后点外,那一样不比现在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得而知了。

网友:
和HP的老产品比起来差距那是巨大啊,还是用进口的踏实点

网友:
支持万用表的路过

网友:
LZ 没有看过上无27厂 的东西吧 呵呵

网友:
我的也是ST16示波器
10M的....

网友:
我的是SR37A,当年上无二十一厂的王牌

网友:
我有一台SR-8双踪示波器.

网友:
现在可没这样的工艺了,除了专供国外的产品。

网友:
新的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
比较老旧的工艺,做工一般吧。

网友:
早期的产品质量是没得说

网友:
早期产的用料扎实!!!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
都说过去东西好,这不是否定改革成就吗?

网友:
原始,30年前的东西,做收藏品吧。

网友A:
现在HP或Agilent的低端产品(100M)也很便宜。

几十兆的更便宜。
国产的北京普元精电的也不错。
说老产品好是论坛上一个现象,对机械产品可能,都电子产品绝对不是。

网友:
电子产品超过15年就是垃圾了,不是修过就是象电解电容类失效了...
那个年代不知有没有尼龙扎带,如果有的话可能也是天价,用线扎是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HP或Agilent的低端产品(100M)也很便宜。几十兆的更便宜。
国产的北京普元精电的也不错。
说老产品好是论坛上一个现象,对机械产品可能,都电子产品绝对不是。

正解!

PS:部分Agilent示波器也是RIGOL造的.......

网友:
我大学学习的时候就用这型号,好亲切啊

网友B:
仿造过电子管输出的ST-16。

网友C:
有点陌生了

网友D:
如果是当工具用的话,还是买一台新的,双踪50M 的也就1k多点,功能也是没的比的,还带3年保修,这种只有收藏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