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有没有改孕妇老大做的那种精密台钻的可能?

楼主(2010-08-19):
50大元 的显微镜开拆!谢谢大大加分
描述:短的是100倍物镜
描述:全貌
描述:反光镜
描述:电源盒
描述:聚光灯泡
描述:目镜
描述:可看到前方放大倍率
描述:目镜已取下
描述:目镜
描述:目镜腔,什么都没
描述:聚光灯泡射过物镜的光
描述:目镜和10分硬币
描述:配件
描述:目镜和物镜纸
描述:有动力的话把它也拆了
效果怎么样?上图看看

网友A:
 直接:
呵呵,客观的说,这个。。。这个。。。白送,还有些占地方。就算给小孩当玩具,怎么样100多元也能淘到不错的,比自己随便吃个饭,便宜多了。

网友B:
一切皆有可能,问题是你的心思和手艺…不过说回来,你这个精度的基础还是薄了点,改吧,估计难度大点。

网友C:
找个真正的显微镜来做会更好,比如学校或者医院退役的。

网友D:
钻小东西可以的。拆掉镜头部分改成钻头。利用原有的滑轨。

网友E:
发些科斗上来看看

网友F:
塑料玩具显微镜,没用强度。答 案不行

网友G:
身板子比较一般。

网友H:
估计难度大点

网友I:
玩意下还行

网友J:
一点刚牲都没有的塑料,而且中空的,想改精密台钻
材料/结构都没搞好, 还是多找书本看,加强点认知能力吧!

网友:
我在二手市场见到一显微镜,看着很敦实的,老板要450,我说吓人,他来句新的怎么也得两三千,其实老板啥也不懂。那显微镜及目镜在外随意散落,就差没有风吹雨淋了。另一家看到很多教学设备,好多滑动变阻器,电压电流表,三菱镜等。见到一教学用变压器,可惜只有45W 从1V到20V 很敦实很大的。功率太小。没有选到合适的。

网友K:
塑料的别折腾了,放弃吧,身板不好改啥也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