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大齿修补

楼主(2010-08-19):
 这可不是直机大齿盘
80吨冲床 因为工人疏忽行程顶丝松脱导致闷车 一下扫掉3个齿 这床估计跟我爸年纪差不多 都说让我买个新齿换上 可去哪里买?还是大连产的。。。。况且没必要再为他投资 就算买得到至少要5000大米 修好干完这批活卖掉 换100吨的 BS下当时的厂家为什么不把小齿做成尼龙的 换个也方便 省钱啊
怕不牢固 焊前先在每个掉齿位置打了两颗20MM稳钉 因为是铸铁的 所以先用气焊给齿加热到300度左右然后不可切削铸铁焊条打底 506长肉 再用不可切削铸铁焊条照面 本人亲自抄家伙 长了一上午的肉 还差三分之一了 全是交流焊机干的 不是没直流的 只是本人不太喜欢用直流 下午在好齿的地方做了个样板 准备长好肉以后角膜修 电焊期间不敢吹风扇 怕焊缝开裂 30来度的天 热死我了

这颗大轴上的

这颗大轴上的

穿个方子 600多斤 倒了就起不来了

穿个方子 600多斤 倒了就起不来了

一上午只长了这一点

一上午只长了这一点

网友A:
好大的齿轮。但愿搂住能成功。

网友B:
为什么不把断掉的部分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的齿轮。但愿搂住能成功。

必须成功 不成功便成驴  以前给别人修过比这还大的 不算啥大事

网友C:
技术活,围观。。。
看样子焊完还要去剔齿机或都铣床加工齿型,到时候LZ记得发图上来,让我等开开眼界。。。
还没怎么看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把断掉的部分焊上去?

已经碎成N小块 如果拼起来的话 强度还没这样长出来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活,围观。。。
看样子焊完还要去剔齿机或都铣床加工齿型,到时候LZ记得发图上来,让我等开开眼界。。。
还没怎么看过呢

就三个齿 如果用叉齿机的话这个大家伙运输很是个问题 况且人家不一定愿意给加工的 就算给加工至少要千八的 完全没有必要 上面不是说了嘛 用薄铁板做了一个齿模的样板 焊好以后照样板用角膜一点点修 以前给别人这样弄过 这个齿的转数不高 主要是吃力很大

网友D:
不锈钢焊条打底也可以 比铸铁焊条便宜好多 并且也好用

网友E:
我修过织机的,先钻,开丝,种巢丝,焊,再用手沙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焊条打底也可以 比铸铁焊条便宜好多 并且也好用

哥们行家 绝对搞过电焊 以前用过不锈钢焊条 需要把焊件加热的温度高一些 而且要不停的加热 焊条要烘干麻烦死 而且50%的可能焊缝会裂 没正经学过焊活 头两年突然喜欢上各种焊 开始学气焊 然后手弧焊 不知道为什么会了气焊就会氩弧焊 等离子弧 会了手弧就会了割气刨 但是没一样干得精的 吓摆弄而已 所说的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方法 特别反感那些技校刚毕业的小徒弟蓝子 只知道1+1=1换个思路2-1就不知道了 举个三年学费买回来的等级证不知天高地厚 有次招人的时候就招了一个这样的 来了没等我说话先给我讲了1小时的理论知识。。。。我说我雇不了你 你这人才在我这白瞎你这个人儿了 不可切削铸铁焊条是我闲的蛋疼的时候在旧物市场淘的 1块钱一根买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修过织机的,先钻,开丝,种巢丝,焊,再用手沙轮

我也是这套路 用的是20MM的内六角螺丝当稳钉 织机是个什么东西 请教下~~

网友:
焊几个钢条上去 再磨 是不是行啊?

网友F:
这机工作时.齿轮圆周的齿全在使用中?......

网友:
大家伙呀!实战出来的DX!

网友:
齿轮生长大法,很牛啊,收藏了,不一定用得上,但是可以开阔一下思路,谢了

网友G:
不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工作时.齿轮圆周的齿全在使用中?......

都在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结实的

强度够用 上次修的比这个顿数还大 一点没问题

网友:
楼主长肉的时候,两侧为什么没放挡板啊?航车的轨道有时需要焊接,焊接量又很大,加挡板焊接速度会提高很多

网友:
我看用镶齿法较好吧!把断齿处再加工深些,用线切割加工出连成一体的三个齿,然后钻孔攻丝机械连接。经济、实惠、可用。

网友:
够老的看那离合器,快买新的啦不要像我将就将就把工人的手指给吃了

网友:
不要像我将就将就把工人的手指给吃了   ??

网友:
先用紫铜板做出齿的大概形状然后在中间填焊 这样后期的修正工作会轻松很多 另外 工艺上应该一边焊接一边敲打 这样才能保证焊接的质量 (不是电焊工 这些是 老师傅的经验)

网友:
等着看长肉。

楼主:
回复 网友H:

想过 但是影响焊接成型面 而且影响对焊件的加温 其实不太重要的东西 没挡板一样可以堆起来边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镶不住的 在其它设备常识过 冲床震动很大 吃力也相当大 60吨就靠两个齿出力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敲打 长两层敲一次 顺便震一下药皮 我很懒

楼主:
没想到修个这破玩意还有这么多高人出注意 感谢下 今天已经都休整完好了 我下午有事出去了下 叫他们给装上就行了 急着让他转起来忘记拍照了 实在对不起大家 明天照点它工作的片片

网友:
冲床齿轮受力最大是滑块在下止点处,可考虑避开修补齿的方位。

网友:
期待:loveliness: 它工作的片片

楼主:
回复 网友K:

冲压不同的工件 不同的模具 需要的行程也会不同 所以无论你怎么避让偶尔还是会赶上那个齿吃力的

网友:
可考虑避开修补齿的方位,在上停点前

网友:
不错的一招,学习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
已经可以运转了  摸了油 我自己都找不到哪三个齿是焊过的了

网友:
很古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