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 450哪几个品牌比较好 !!!!!!!!!! ...
问问大家 450哪几个品牌比较好 !!!!!!!!!!!!!!!!!!1

楼主(2010-08-19):
请问 450哪几个品牌比较好 还有 什么 直驱版 皮带版什么的啊 这些麻烦大家 说一下

网友A:
便宜的好,省钱!贵的也好,高质量!
皮带版就是用皮带将动力传输到尾桨,直驱版就是没有对转齿轮

网友B:
喜欢玩齿版 但是炸起来很烦~

楼主:
恩 这个什么品牌好貌似没回答到哦呵呵

网友C:
好点亚拓喽,缺点是贵,便宜点的:固朗,飞越,飞魔士,缺点是精度不如前者好,看个人需求喽

楼主:
固朗,飞越,飞魔士 这三个 那个最好呀

网友D:
亚拓450 TG450 比较好

网友E:
高出多少

网友F:
推荐TG450
如果米多,确实对直机极其感兴趣,那就直接上亚托450套装,身边有模友开始买的是飞魔士套装,结果,连续的把所有的电子设备都换了,最近有想法要把空机换成亚托。

网友G:
首选 亚拓(套机)
tg450 和 beam450 优点:精度高 缺点:配件不好买 麻烦
非耐(只买空机)
固朗(只买空机)
其他的都比较垃圾了
实在没钱就飞垃圾也行 有很多人飞 就是多闹点心

网友H:
确实闹心啊。恨不得跳楼

网友I:
如果LZ经济实力好,那我建议您直接上亚拓450系列
如果LZ不想花太多的钱,
1固朗,购空机即可,以前口碑不错,但是由于价格没有竞争优势现在大家很少玩,不知道现在怎样。不过价格比较贵,相对价格来说,质量对不起价格的。
2飞魔士创新多,机型多450SPORT PRO轴传、皮传,直驱PRO是个亮点,价格适中,螺丝很不错,机架很好,不过轴承和飞越的应该是一个档次,如果您是高手那就要换关键部位的轴承,比如主轴座子2颗轴承,以及尾轴夹片2颗轴承,买进口的4颗40元左右吧。
3飞越,450V2 PRO sport,500 600等 反正亚拓做什么他们就什么。飞越的飞机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便宜,螺丝一定要换,这个很关键,如果不换你打了螺丝胶后,你会因拆不掉螺丝而疯掉,他们的螺丝软、而且摧,打了螺丝胶拆螺丝,要不螺丝冒打滑,要不螺丝冒2瓣,关键地方的轴承也一定要换。
4、非奈克斯的450价格贵,东西很一般,特别是今年的450质量大大折扣,以前是不错的,值得提的是,非乃的大飞机做的是那个棒呀,他们的大飞机值得考虑,比如500 600 等等

网友J:
本坛商城的套机和空机的价格:
亚拓T-REX 450SE V2 套机(马达/电调/电池/碳桨) 人民币 2960 元
T-REX 450SE GF套装空机(含:电机、电调、电池、铝箱) 人民币 1780 元
说是空机不包括;
自備動力/遙控設備(選購品):
●發射器 6動以上(直昇機專用)
●接收器 6動以上
●陀螺儀 x 1pcs
●9g伺服器 x 3pcs
●尾舵伺服器 x 1pcs
那么套机里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控和舵机?套机是指已经装好的吗?
套机空机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J:
很多都推荐亚拓TG,可商城是GF,什么区别?

网友K:
套机是指斜盘舵机,陀螺仪,尾舵机之类的都安好的吧,YT套机应该用的是GP780(GP750)+DS520好像,这一套应该就1100多了,空机就是没陀螺和舵机,不管是套机还是空机都没有控,需要自己再买个控,主流FUTABA和JR的,我刚买个JR的DSX7 1600多,货还没到,等到了好好试试。既然要买YT的话,直接上套机就行了,电子设备都不错的,不用原机的陀螺和尾舵的话,这价位主流也就是个GY401+9257了,也不见得就比780+520好在哪儿了,价格有点贵,等我以后有钱了再入YT的机吧

网友L:
先入手非耐的空机玩玩,二百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