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哪找得到能拍1080P格式的CCD卡片机呢??

楼主(2010-08-20):
请教一下,哪找得到能拍1080P格式的CCD卡片机呢??如果有那不就爽了??

网友:
1080i 的CMOS 就有,1080p 的CCD,估计要DV

楼主:
那看来HX5C还是有必要买的,HX5C和TX7比起来哪个爽些呢??

网友:
HX5C 和 TX7 的体积不同,一个200g,一个只有140多g。但好像内部处理芯片一样。

建议还是到电脑城或者专卖店看看,实际拍摄下效果。

网友:
那天受群里一位朋友一说,买了一个TX5,143g。看中防水了。

镜头方面应该是比TX1多一层防护,防抖,HDR,还有手持夜景方面还都不错。高清是720p@29.9fps

楼主:
看了个松下的FX38  CCD  720P  30FPS,这个似乎不错哦,拍照片我还是考虑上佳能的G11,不知道是不是重了些??X650能提起来做机动不??

网友:
相机不要超过200g,都没问题。
还有那个快门位置不要很怪异,不然快门的机械部件会没办法工作。

网友:
佳能G12是CCD 能拍1080P的H264编码的mov格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重了,重量估计接近400克了

楼主:
佳能SX210IS   也不错,720P  30FPS  1400万像素  14倍光变   118克

网友:
貌似sony出T99C:视频720P了,是CCD的。我在色影无忌上看到的。因为我刚受群里的影响买了个TX5。

楼主:
T99C不行,简化了的,还是TX9C爽,1080  50i的视频

网友B:
不知道是否有人认识或者就在广州太平洋电脑城附近开数码产品店铺的,如果可以我们带一个相机吊架过去,测试当前主流的相机支持情况。

主要是快门位置,快门样式,相机三脚架的固定孔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否有人认识或者就在广州太平洋电脑城附近开数码产品店铺的,如果可以我们带一个相机吊架过去,测试当前主流的相机支持情况。

主要是快门位置,快门样式,相机三脚架的固定孔位置。

非常想拿我的tx5试一下,毕竟t系列的位置都差不多。只可惜相距甚远呀。

网友(2010-12-04):
回复 网友A:

g12只支持720P
而且拍视频时不支持自动对焦和光学变焦
体积大。
拍视频就推荐TX7c 和TX9c

网友:
首先要带光学放抖动的CCD机,再考虑720P,还是1080P

网友:
coms不会比CCD差
sony 的Exmor R CMOS 还不错。
CCD暂时的只能考虑720p
有cannon s95  和 松下 lx5
s95不支持光变,只支持数码变焦,720P但帧数只有25帧
LX5支持光变,60帧,
而且lx5和s95的CCD比索尼的大很多
按理画质更好些,但没有sony的双声道录音和1080P.

网友:
Gopro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松下的一款单反有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