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花牌电池瞬间放电?还是?

楼主(2010-08-20):
刚刚升级450动力,好赢40A电调+浩玛特4000Kv电机+GP750陀螺,用花牌2200mah 20C 3S只飞航线还没有飞3D,不到2分钟,马上没电,电池全新,升级前能飞6-7分钟,电机为中进角,是电调设置问题?还是电池功率不匹配如此暴力电机?或是其他什么原因?

希望各位老师帮助

网友A:
摸摸电调和电池是不是很热
朗宇2216 3800KV电机 配13T齿轮 厂家说电流会在38A左右,估计你的4000KV电流应该更高,2200 20C电池 40A电调拉着恐怕有点费劲
可以换个少1T的电机齿轮试试

网友:
坐起来漫漫看

网友B:
每片电压是多少? 就算不没电 你电调烧估计是早晚的事

网友C:
说了只是飞航线啊,电流那有那么高,难道飞航线的转速比3D还高??谁承受的了啊,两种原因,要么设置有问题,要么电池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摸摸电调和电池是不是很热
朗宇2216 3800KV电机 配13T齿轮 厂家说电流会在38A左右,估计你的4000KV电流应该更高,2200 20C电池 40A电调拉着恐怕有点费劲
可以换个少1T的电机齿轮试试
确实很热,电机有点烫手,电调很热,我配的14T齿轮,25C的电池不知道能否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片电压是多少? 就算不没电 你电调烧估计是早晚的事
电池的电压,3.75,3.68,3.7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了只是飞航线啊,电流那有那么高,难道飞航线的转速比3D还高??谁承受的了啊,两种原因,要么设置有问题,要么电池有问题
能设置的只有电调了,电调已经设置成中进角、缓启动,还有哪些地方能设置的?实在想不出了

网友:
不知道你飞到3点几伏,我用花牌飞到3。8是6分钟 3。7是8分钟

网友:
只飞航线的话 换12T齿轮应该就行了,嫌不爆13T足以。  用14T的 起码得足25C电池 50A电调,如果只换电池的恐怕话意义不大,不到2分钟的问题很可能是电调过热保护

另外用手转下大桨看看紧不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