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平衡仪练习对头,回到对尾时头脑混乱,险些炸机。

楼主(2010-08-20):
最近连续对头飞,借助平衡仪(感度50%)逐渐找到了一些感觉,但是回到对尾模式形成了思维定势。今天晚上飞行时,从对头回到对尾模式,发现自己不论怎么打舵都是错的,只见飞机瞬间成将近90度角的侧翻。幸亏但是高度还可以,方向舵归中,加油门,让平衡仪自己调整,飞机还是在头顶虎啸而过,好险啊!!还好没有炸机。

网友A:
建议先用模拟器练熟了在上真机,如果有G4,那么可以选择悬停训练,把音箱的声音调大一点(这点最重要哦),把模拟训练的圈圈调到中或者小。
这样练比飞真机还要刺激,很快就形成条件反射。

网友B:
还是练模拟器再上真机。

网友C:
等以后就觉得平衡仪没有意思了

网友D:
练G4吧 我现在练习倒飞悬停4面 真的很有帮助
买平衡仪练悬停 没那必要

网友E:
多练吧 无捷径

网友F:
对尾还没练好就练对头 基础不牢 打好基础吧

网友G:
平衡仪对技术的提高帮助不大。

网友H:
是有这个问题,新反射和旧反射互相干涉
用模拟器吧

网友I:
刚看到了一招!在模拟上试了下!不错!往哪边倒就往哪边打杆!

网友J:
混乱的当时,我正好在现场。其实是当时傍晚光线较暗,楼主未分清对头还是对尾,因此造成控制混乱。并不是对尾不扎实所致。
以我的经验,对头时,只要能看得清清楚楚,是很少会打错舵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建议新手飞得太高、太远的原因,因为一飞远了,飞机小了,你眼睛就看不清是对头还是对尾了,往往要错舵。

网友K:
条件反射

网友L:
不会啊,,我现在也在练对头,但是不是一块电从始自终的对头经常各个方向换着悬停。。脑中不会产生迷糊的感觉,估计LZ对尾练的还不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