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780哆索,绝望中升级GY520+BLS257,继续出问题,解决过程

楼主(2010-08-20):
3月入模,买的飞越V2.5,开始用的KDS800+MD922锁尾,能锁住,有温飘,推油会甩尾,BUT,尾巴不自己晃悠。受到诱惑,在群里入了个GP780,装上后,尾巴开始晃悠,恩,对了,一直没想到合适的词,“晃悠”比较贴切。死活消除不了,为此换了DS520,这兄弟俩一起工作,还是晃悠。
模友都说是机械问题,好吧,换。换了非耐的SPORT,这会好了?继续晃悠,在网上查了下,GP780爱晃悠是其天性,已经失望乃至绝望~~
想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买了GY520+BLS257,换上周未去试机,立马感觉不一样了,尾巴终于不晃悠了~~~~~~~
上周未去奥体飞,感觉锁尾不太稳了,推油有点小甩,下面说下解决过程:
开始仔细检查相关部位,OK,发现皮带有点松,握住大大桨,稍用力就可以转动尾桨。调紧后,试了下,结果又松了,原来是非耐的尾固定座间隙稍大,无法固定紧尾管,没办法了,拆了改吧。
拆下尾固定座,把里面最后边的2个六角铜柱锉短1~2MM,再把2片固定座结合部分锉平一些,装上试了下,OK,非常紧。弄完这些,花了2个多小时,修机真麻烦 呀,要重新排线。
晚上下班后,约了一模友一起去四方桥路灯下试机,晕,感度从20一点点调到80,不是左右摆,就是金鱼尾~~!,我的GY520出问题了?
仔细查各个螺丝,皮带,尾轴也很顺滑,突然发现,通电时,尾桨虚位在一个方向上很大,仔细一看,原来是尾拉环上的铜套松了,这个尾轴上的铜套是拧在蟹爪上的,没办法了,回家继续修吧。
多上了些胶,紧好尾轴铜套,昨晚继续去试飞,这次应该没有问题了!!
电池,推油门,上帝呀,尾巴还在摆~~ 调感度,无效!!
再查~~,大桨,尾桨,皮带,尾轴,都没发现问题。无意中向两边拉了拉尾桨,哦,一边的尾桨夹螺丝有点松动,尾桨夹能拉出来零点几MM,拆开,上胶,拧紧螺丝。
通电,推油门,终于,我的GY520回来啦~~~~~

结论:每个小地方都要仔细查下
尾桨夹松了会有问题
尾轴发涩,不直也会有问题,
上次火狐的大桨夹有点松,都会有锁尾问题~

网友A:
玩山寨机,就是折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还在练技术,等练好航线考虑换个好点的空机,不喜欢亚拓,太多了。Beam E4a 和雷虎E325哪个性价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山寨机,就是折腾

关山寨机什么事 一模友YT套机 一样“晃悠”还是新机呢 最后611+251了 用了几天闲费电 又上了401+420

网友:
或者是楼主要求太高,调好机器是每个人都想的,但不停的升级装备好像也没必要。我看见过山寨机,还是塑料旋翼头、尾波箱,4个9克舵机,还练到飞悬停的。那个汗哦:funk: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现在非耐装上520+257,调好后,平时锁的非常好。很直,比780感觉好很多。
顺便说下gp780的归宿,GP780锁尾还是很牢的,就是天性懒散,爱晃悠,群里还是众多模友感兴趣,坚信是机械原因,我把780装到火狐200上了,基本上感觉不到晃了,锁的还可以。
看来780装小飞机上可能效果不错。
在450上也试过gp780+bls257,效果不好,也是晃悠,看来可能是对震动过于敏感,和尾陀机的关系不大。没试过窄频舵机。

网友:
呵呵,电子设备很高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还和模友在群里讨论呢,锁尾(陀螺+尾舵机),设备好不好,一飞就能感觉出来,推推油,看尾巴甩不; 转2圈,看尾巴停下来时稳不,弹不,就知道锁尾好不好了,再高级的倒飞个航线,看尾巴偏不。
至于斜盘舵机,新手就没必要买太好的了,好也感觉不出来。我一直在用MD933。象S3156应该是为了高高手准备的吧~~所以早点买个好的锁尾还是有必要的,斜盘可以等等~(而且锁尾舵机不容易炸扫齿,斜盘爱扫齿)

网友:
不是山寨独有的问题,我的250SE也一直金鱼。

现JJ震动也大了,诶,今天飞完,下周开始修吧。

网友:
Beam E4a 不好不夠精细, 雷虎E325好定 (太貴和不好倒飞)  玩F3C非常好,  我本人玩 TG-450   非常不錯的JJ

网友:
 LZ的经历和我差不多,开始是KDS800  750   780   520    现在450还是用780+9254      520+9257用在250上面
780对尾陀的要求是高点,要用高速的尾陀机,现在780用的很好锁的非常好,感觉比520+9257还好,估计LZ的震动没有很好的消除。或没有加到足够的双面胶,两层中间加铁片,效果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我也是听一起玩的模友说,750要比401锁的好,就收了个比750更高的780; 但是想了好多办法也消除不掉哆嗦的问题,单买了YT泡棉,PU垫,减震钢片也弄了,还是不成。我归结于GP780可能也有个体差异,或者只能是对震动太敏感了,只能装原装机上?
用780锁尾,还是满牢靠的,推油也基本上不甩尾。就是这个晃悠呀,让人实在是难受~~~~~~

网友:
用780绝对考验调机的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还和模友在群里讨论呢,锁尾(陀螺+尾舵机),设备好不好,一飞就能感觉出来,推推油,看尾巴甩不; 转2圈,看尾巴停下来时稳不,弹不,就知道锁尾好不好了,再高级的倒飞个航线,看尾巴偏不。
至于斜盘舵机,新手 ...

完全同意,所以我上了QUARK+8910A+

网友:
  lz是迷人 哈哈

网友:
下次买780试试,对自己调机技术有信心。

网友:
把调780好了!你就是老鸟了!否则是小鸟呗

网友:
照楼上的说 我应该是老鸟了!!!!今天换上gp780+520,感觉很好,感度从70+到73,今天练习翻得感觉和以前不一样,有模拟器里面的感觉,飞机翻过来很稳,急加油门不错,一点点甩尾,缓加油就没有,直上直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