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充电器充锂电

楼主(2010-08-20):
我的是B6 AC....

充镍氢好像有时候检查不到峰值  700的电池充了1600  巨烫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锂电么直接冲不了 插锂电插头。。。我觉得是不是方法不对。。。他的电流输出还是需要普通正负街头。。。而平衡模块只是用来平衡放电。。。。所以又要接平衡插头又要使用普通插头?????

网友:
充700mA的镍氢,最好选择200-300mA充电电流。否则发烫。
锂电池的输出插头(T头)要用转接头插入B6 的输出端(2个香蕉孔),平衡接头也要接到B6上。

网友:
不接平衡头就不会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不接平衡头可以启动。。。。我用镍氢选锂电模式。。。放香蕉插上  可以辨认  看来输出一定要那2个香蕉插啊。。。。平衡插头应该只是用来放电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直接插T头冲的,都没插那个平衡头。。。

网友B:
LZ 你好,
我的是B6+,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充镍氢好像有时候检查不到峰值  700的电池充了1600  巨烫”。一直不停止,我拔掉电池,再用万用表量充电器的输出端,电压有15V多,吓我一跳,我的4节镍氢电池,充满才6V,怎么用15V在充,难怪电池发烫。
紧接着,我用另一组镍氢电池充电,B6+显示连接错误,不能充电,也不能放电。我以为充电器坏了,谁知过了半个小时,我再去充,又可以充了。
这不知道是为什么???
估计B6+系列的充电器都有这个问题,所以充镍氢电池的时候,要设定时间或有人看着充。(充电器是自动检测电池节数的,估计这个功能并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你好,
我的是B6+,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充镍氢好像有时候检查不到峰值  700的电池充了1600  巨烫”。一直不停止,我拔掉电池,再用万用表量充电器的输出端,电压有15V多,吓我一跳,我的4节镍氢电池,充满才6V,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