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JR12X 或DSX12 改手方法,好象目前全球都没改成功的!!

楼主(2010-08-20):
求JR12X 或DSX12 改手方法,好象目前全球都没改成功的!!

网友:
全球没成功过?不可能,直接把接线焊开,重新分配电位器总行吧?

楼主:
不行的,因为电位器安装位置左右手不同(一上一下),他们的阻值有微小差距,所以换线后还需要校准,就是需要进入工厂模式,所以一样无法成功

网友(2011-03-29):
楼主改手成功了吗?

网友:
那就扔了好了,我捡

网友:
连电位器一块换,不会不一样吧?

网友A:
之所以不好改,好像是因为油门是机械微调,我没记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不好改,好像是因为油门是机械微调,我没记错吧?
这个是重点,什么年代了,还留个机械微调,JR真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重点,什么年代了,还留个机械微调,JR真呆

JR的油門機械微調好像是專利。給飛JET的準備的。

网友(2021-06-17):
我就改了  很简单 不用进工程模式可以校准  电位器要反过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