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瑞凌的ZX7-200T好还是买佳土宝的ZX7-225好

楼主(2010-08-20):
买瑞凌的ZX7-200T好还是买佳土宝的ZX7-225好?这两种焊机有什么区别?小弟先多谢了

网友:
用过瑞凌,还可以。

网友:
都好,哪个便宜要哪个。

网友A:
个人建议 经供参考

建议你买瑞凌 或者锐龙200T 性能怎么样先不说 ,佳士宝焊机内部说是用的IGBT ,卖家肯定告诉你是如何如何好,但是你打开机壳就知道了 ,芯片型号全部被擦掉  然后写上的是厂内型号,意思就是说这个焊机如果坏了 外人修除了高手 一般的人是修不了的 ,据本人了解用的是厂内型号D24050的单管IGBT,那东西炸可不是炸1个是炸好多哦。(如果您买了我告诉您型号修的时候记得告诉师傅 是60A耐压1200V的单管)锐龙或者瑞凌的200T采用的是MOS管技术虽然技术老但是这个技术相当成熟,被市场上很多逆变焊机厂家所仿制。而且机器内部MOS管的型号没有被擦掉的,您修起来方便多了,如果是当地购买建议您先到店面上试用下其实225和200没啥区别 (个人感觉),如果淘宝购买建议您直击价格砍到底别听什么全国联保,骗人的,不相信您买前先给公司打电话问问,大多回答是淘宝卖的可能是假货。给你个参考价格 佳士宝ZX7-200您成交价在580左右就行 人家总要赚点钱的,瑞凌 和  锐龙在700左右就OK。这个价格比市场价格低大约100-200您节省了1次维修费用。坏了修不了可以发帖 ,本人帮你。:loveliness:
本人刚修了个佳士宝250  8个管子全炸

网友:
楼上的赞一个

网友:
佳土宝的ZX7-225买了一个,用用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值得LS们学习!

网友:
学习了!逆变焊机的难点就是坏了不好修!电子产品在强电领域没法和传统电焊机比较,还是有差距!我曾经在电焊机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可靠性最好的器件是晶闸管.IGBT,MOSFET,GTO,达林顿晶体管,都有先天缺 陷!可靠性最好的是晶闸管,晶闸管的半可控性可以用电路设计弥补.家用暂载率低电流小还可以用,如果工业用则可靠性不满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家玩玩的,选什么焊机好呢,我看还是铝线焊机先了吧,好便宜的?比瑞凌的ZX7-200T的便宜好多啊,
大家能多给点建议小弟吗?:loveliness:

网友:
唐山的焊机批发兄,给指点下200的带脉冲的什么牌子的好点?多少钱?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唐山的焊机批发的兄弟,学习了啊,这几天一直在犹豫啊,今天知道了啊,谢谢啊

网友C:
佳士宝200淘宝上四月入手,上月烧3.2焊条两根浓烟滚滚,考虑保修期,没拆,联系买家答:发回保修,花快递15,等20天,在再三联系下修好发回,华宇物流七天后到货通知带38元运费提货,倒,物流比快递贵,用两天后同样情况——冒烟,自己拆开检查,一电容报销,五元修好,什么世道

楼主:
LS的安慰下。不是说淘宝好多假的吗

网友:
请问唐山焊机批发,优力特的两用机TIG-200A怎么样?

还有成都的“鼎坚”两用机呢?

先谢谢啦!

楼主:
顶顶给前辈们看看

网友:
还是买瑞龙或瑞林吧!好歹这两款机子是佳士的的前辈做的!

网友:
我有台瑞凌的,还行吧,没用过别的牌子没法比较,佳士的好象高级点,鸟chao听说都是用的佳士焊接的 佳士宝好象是便携版吧,还是大的性能好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你的瑞凌是什么型号?

网友:
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啊,
看来这个佳士宝的就像是电脑领域里的 --华硕
高端打牌子产品的质量没问题,
低端的产品质量就不敢恭维了。

网友:
唐山焊机批发 好样的

网友(2010-11-11):
我买了锐龙的7200T,挺好用的,沉默的巨兽,烧了几个架子后,大半年没用过了,想出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瑞凌 或者锐龙200T 性能怎么样先不说 ,佳士宝焊机内部说是用的IGBT ,卖家肯定告诉你是如何如何好,但是你打开机壳就知道了 ,芯片型号全部被擦掉  然后写上的是厂内型号,意思就是说这个焊机如 ...

我刚好碰到这个事情,有个朋友拿了台松益焊机,场效应管以前就修过,以前的管子是松下2698,后来被换了四个1745(我记得型号数字,有可能有误),我看四个1745炸了,就找了四个1745换上去,还是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买瑞凌的吧,原因上面的兄弟都说了。再给点建议不要买200T的,多加点钱买200的,200的做工用料比较足。

网友:
业余用,买逆变的好些吧,起弧容易,不易断弧,功率因数高,家用线路轻松对付,省电。用的时间本来就短,还怕坏?

网友(2011-06-17):
我要看 唐山焊机批发 的帖子!!!

网友:
前天刚买200T感觉还可以.

网友:
买优耐克 比楼主比较的这两个牌子高一个档次。

网友:
唐山焊机批发       的号被封了   为啥我不知道    问版主吧  本来也想写个 关于小型家用焊机 的目前情况和比较  还是乖乖闭嘴吧   免得也被封号

网友E:
买深圳瑞凌,而不是锐龙,也不是上海瑞凌,200t。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佳士宝200淘宝上四月入手,上月烧3.2焊条两根浓烟滚滚,考虑保修期,没拆,联系买家答:发回保修,花快递15,等20天,在再三联系下修好发回,华宇物流七天后到货通知带38元运费提货,倒,物流比快递贵,用两天后同样 ...

有这么差吗?我也是买的佳士宝ZX7-200II,连续用3.2的焊条10多根挺好用的嘛。

网友:
业余用  也是IGBT模块的焊机好用很多  北京时代160 200  单位有用过可以  尤耐克的也可以  这些价格高   瑞凌实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深圳瑞凌,而不是锐龙,也不是上海瑞凌,200t。

锐龙焊机有什么问题,都是深圳瑞凌产的,不同系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