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玩过这款模拟器吗?好使么?

楼主(2010-08-20):
大家有玩过这款模拟器吗?好使么?

网友:
同问,我买个了USB的只能玩G4,买个加密狗用我的10C玩那个线太垃圾了老是接的不好,在换个多合一的LZ的那不知道怎么样LX给说说。

网友:
楼主你这控好玩吗?貌似在我的帖里面你已经开始玩上了哦

网友:
同问,有玩过此模拟控的请评。

网友:
一般,我现在使用!

网友:
我正想买此控。请问LS:
(1) 是否可用凤凰2.5、G4.5、XTR5、AeroFly (随控送碟上含软件)?
(2) 是用软件破解的还是控内含全部解密狗?
(3) 此控(135块)有什麽不好?
谢谢赐教。

网友:
这种控没手感的!还是买以后玩直机的控模拟吧!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种模拟器, 随盘软件带四个模拟器软件,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拨到相应的档位,就切换到相应的模拟器了,不用什么狗,我是120元买的,现在好像普遍贵了!~~其实我也买贵了,我感觉我那时候,一百元就可以买下!我感觉这个模拟器还不错的,手感可以,我真机和模拟器都飞过,我用的是凤凰模拟器,手感和现实中感觉差不多,比真机略难,总之我用这个这个模拟器练会四面悬停后,开着带毛病(尾推犯卡)的飞机,飞机在空中突然打转,都没慌(不停的四面悬停),最后还是安全落地!~

网友:
感谢9楼详复。:lovelines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种模拟器, 随盘软件带四个模拟器软件,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拨到相应的档位,就切换到相应的模拟器了,不用什么狗,我是120元买的,现在好像普遍贵了!~~其实我也买贵了,我感觉我那时候,一百元就可以买 ...

我也是买的这个。但模拟不了XTR,不知你的如何?可以模拟的话,如何设置?

网友:
感谢9楼详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买的这个。但模拟不了XTR,不知你的如何?可以模拟的话,如何设置?

不会吧,我刚刚在TB买了啊。卖家说标题上的软件都支持的。会不会是设置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