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SJM400 PRO用的电机

楼主(2010-08-20):
买了一架SJM 400 C PRO(二手的),卖家没怎么用,几乎是新的......但只有空机!

买回来本身打算做静态用的,即使做静态,也要装配成一架啊,自己手上没有400级的电机,还有配套的齿轮........

那位有多下的不用的,我买一个回来装上!或者告诉我,用什么电机+齿轮是可以替代的?

另外,有多余配件的兄弟,能不能出点.......真有配件就敢飞了.......

楼主:
有的请直接PM我好了!先行感谢了.....

网友:
直接买3800kv250级别的就!

网友:
不然你把机子转给我吧很喜欢。呵呵。

网友:
我记得好像还有个SJM400原厂电机闲置着 不过得找找  忘了放哪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快找找!麻烦了.........(原装的多好啊,组静态也是原装的好啊)

楼主:
再问个问题:尾巴装好了,但这个机子怎么不能象普通450一样,用手能转动大齿就能带动尾翼啊?我好象没有装错......

网友:
有单向轴承吗?

楼主:
有的,的轴承的!

网友:
我有好几个四百级的外转电机,呵呵

楼主:
已经联系你了,请回复我吧

网友:
一下子找出了两个   金色和黑色各一  型号其实一样  不过上面的齿轮T应该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个问题:尾巴装好了,但这个机子怎么不能象普通450一样,用手能转动大齿就能带动尾翼啊?我好象没有装错......

SJM PRO的结构就是这样  你要用手转动大齿盘的话  尾翼肯定能动  如果用手顺时针转大桨的话 那就不能动了   就是说PRO不适用于熄火降落的

楼主:
回12楼的!
黑边的电机我要了,直接PM我链拉吧!
再问问,这个电机上的齿的模数是多少?能不能直接适用SJM 400的大齿盘啊?

网友:
具体QQ上说吧 我的是34596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