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要标题长点才会有人回哦!新手请教九鹰与华科尔

楼主(2010-08-20):
1.新手入门的话,是选择华科尔比较好呐,还是九鹰的好???
2.除了华科尔的2402的控有没有别的控可以和CB100的飞机配的啊,比如天地飞……

网友A:
新手买九鹰比较便宜- -,又耐炸,不过质量不敢保证- -,运气不好可能出问题- -
好像只有华科的控才配华科的接受,其他的好像不行哦:loveliness:

网友B:
入华科尔吧,如果以后还想玩就入2801PRO这个控。

网友C:
1.新手入门6通,在练过了模拟器之后,如果主要在室内玩,就选择华科尔的;4通的练手体验下室内飞行乐趣的,九鹰的好。
2.只有华科尔的控才能配CB100的飞机,建议华的2801PRO

网友D:
双桨就选轻一些的,在家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