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做了架飞机请大家给个配置谢谢

楼主(2010-08-20):
机身40CM 翼展45CM 35G左右重量,想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098977553这个接受,2个4MM电磁舵,6MM减速组,140MAH电池不知道可以不我的控式KDS K-7X

文件名: (Q`C3HGII5S4HDI(}DO0@E3.jpg
描述: (Q`C3HGII5S4HDI(}DO0@E3.jpg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ca1fd9e-ac39-11df-a739-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HJ1EHA3J9(R)4E[ZEA20_M.jpg
描述: ~HJ1EHA3J9(R)4E[ZEA20_M.jpg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cced42e-ac39-11df-ac32-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1. 35g是现在的重量还是全重?动力怕不足。
2. 控是2.4G的?是的话,那个接收不能用。
3. 电磁舵感觉太小,扭力怕不足。

楼主:
看来我是做不起来了,我是2.4的控,那要什么电机动力够啊?我把前面那块泡沫去了估计少一半重量

网友:
首先35克是空机的重量还是起飞重量?

网友:
你那个接收机不能用,要用combo接收机(就是那个淘宝店),可以省电磁转换器得重量,一定要双发,配6mm直驱4.5厘米桨可以飞
现在天6A的控72m一套才200不到,你家里应该有其他控吧。

网友:
首先,空机35g这个重量对于6mm减速来说有点重了,估计你的设备全重大概也得这个重量了。要么减重,要么换动力。
其次,那个接收是配标准舵机的,不能直接用电磁舵。你可能至少还需要电磁舵转换器。
再次,没看到那个接收的描述里说内置电调,可能你还需要配电调。
最后,可能你需要一台4-6通的35M或40M或72Mppm发射机,如果想省钱,可以考虑FT-06A。这样比较方便一点,2.4G的各家的绑定程序可能不同,未必能通用。

如果想配起来,我觉得:
1、减重。
2、根据重量,选择电源、电机和驱动方式(需要估算不同配置下的起飞重量)。
3、根据电机,找一款合适的能接电磁舵的接收机。
4、根据接收机,配一台发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控式KDS K-7X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减重的话应该可以的,我把前面准备装设备的泡沫可以去掉,这样一根40CM的2MM碳杆应该没多重,COMBO接收时3通道的不知道够不够,也不知道和我的KDS K-7X的控能不能对上,我在买接收那家买电磁舵什么的应该老板可以给配的吧,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磁转换是指电磁舵接普通电调的转换器么

网友:
在淘宝里直接搜:电磁舵机转换 就可以看到了,是接在电磁舵和接收机中间的一块电路板,  电调是给主电机供电的家伙

网友:
combo接收机内置3A电调,不过2.4G控没戏,要换控

网友:
近来看看,机翼不错的

网友:
当个手掷机 不错 前面俺俩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