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卧式车床加工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0-08-20):
  卧式车床加工常见问题的产生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圆柱度超差
  1)坯料弯曲。进行校直。
  2)车床主轴轴线与床身导轨面在水平面内不平行。
  3)前后面顶尖不等高或中心偏移。
  4)顶尖顶紧力不当。调整顶紧力或改用弹性顶尖。
  5)工件装夹刚度不够。由前后顶尖顶紧改为卡盘、顶尖夹顶,或用跟刀架、托架支承等以增加工件加工刚度。
  6)刀具在一次进给中磨损或刀杆过细,造成让刀(对孔)。应降低车削速度,提高刀具耐磨性和增加刀杆刚度。
  7)由车削应力和车削热产生变形。消除应力,并尽可能提高车削速度和进给量,减小削浓度,多次调头加工,加强冷却润滑。
  8)刀尖离跟刀架支承处距离过大,减小距离(一般为2mm)。
  二.圆度超差
  1)卡盘法兰与主轴配合螺纹松动或卡盘定位面松动。
  2)主轴轴承间隙大,主轴轴套外径与箱体孔配合隙大,或主轴颈圆度超差。应重调间隙或修磨主轴颈。
  3)工件孔壁较薄,装夹变形。采用液性塑料夹具或留工艺头,以便装夹。
  三.端面垂直度和平面度超差
字串1

  1)大滑板上下导轨不垂直而引起端面凹凸。修刮大滑板上导轨和调整中溜板镶条间隙。
  2)主轴轴向窜动。调整主轴轴承和消除轴肩端面跳动。
  四.重复出现定距波纹
  1)进给系统传动齿轮啮合间隙不正常或损坏。
  2)光杠弯曲,支承光杠的孔与光杠的同轴度超差或杠与床身导轨不平行。找正校直,调平行。
  3)大滑板纵向两侧压板与床身导轨间隙过大。将间隙调整适当。
  五.出现混乱波纹
  1)主轴轴向窜动大或主轴轴承磨损严重。换轴承。
  2)卡盘法兰与主轴配合松动,方刀架底面与刀架滑板接触不良,中、小滑板间隙过大。修刮调整。
  六.表面粗糙度太高
  1)刀具刃磨不良或刀尖高于工件轴线。重新刃磨刀具,使刀尖位置与工件轴线等高或略低(对于孔应略高于工件轴线)。
  2)润滑不良,切削液过滤不好或选用不当。
  3)工件金相组织不好,粗加工后应进行善金相组织的热处理。
  七.锥度和尺寸超差
  1)刀架转角或尾座偏移有误差。
  2)切削浓度控制不准。
  3)车刀刀尖与工件轴线没对准。
本篇文章来源于 工贸网 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网址:http://www.gm390.com/jx/ShowArticle.asp?ArticleID=1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