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池拿到手应该怎么充电呢

楼主(2010-08-20):
1.像手机电池一样,冲一晚上,头三次冲12小时
2.有人说冲三小时
3.还是冲到平衡冲显示ok就可以了
听一种说话时飞过之后,电池热的要等冷了之后再冲,是不是真的
搜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有个比较权威的说法电池的保养问题,所以在这里问问,望路过大虾赐教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第一个你没有说出来 你的电池是什么电池
第二 你买的电池是否已经做过老化平衡等

说清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坐起等答 案!

网友:
天气热也出去飞,什么电池也不耐用,6月以来俺坏了N块电池了;最好没有太阳的时候飞

网友:
想怎么冲就怎么冲。充满就OK。但千万别过放就行

网友:
有平衡充,只要自动停止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用平衡充这么干的:

充满4.2V,放置半小时,放电至3.8V,再冲到保存模式;

如此循环3次,就OK!

网友:
小点的电流,慢些充,充满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你没有说出来 你的电池是什么电池
第二 你买的电池是否已经做过老化平衡等

说清楚了就知道了
我的是e sky  7.4v 800ml  10c还有个7.4v  1200mah  20c
机器是环奇852的
电流表明天收到,呵呵,到时候测下电压
晚上不幸,主马达好像烧了,很大的臭味,唉
目前已经换了预计差不多有十个主轴,两个机头罩,一个电路板,两个马达,一个平衡杆。一个尾杆...

网友:
小点的电流,慢些充

网友:
LIPO 直接充 没想法的~ 不用放半电存放~

网友:
充电还这么讲究啊?

网友:
锂电没有记忆效应的,冲满就可以,别过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e sky  7.4v 800ml  10c还有个7.4v  1200mah  20c
机器是环奇852的
电流表明天收到,呵呵,到时候测下电压
晚上不幸,主马达好像烧了,很大的臭味,唉
目前已经换了预计差不多有十个主轴,两个机头罩,一个 ...

那个主轴太软了,见碰就完蛋!我又买了2个还在路上!
以后自己找工厂里的朋友自己打造一副纯钢制的测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