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了一个强力铣夹头,不会用

楼主(2010-08-20):
  机械菜鸟收了一个强力铣夹头,不会用:

夹头不像一般看到的两头锥形夹头,量了一下,前后一般粗。夹杆里面是一体的,没有活动的部分(外圈倒是可以拧),但如何夹紧夹头?
放狗,好像是强力铣夹头,没找到使用方法,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
 不知啥样,上个图片呀。也长长眼!

楼主:
上图:

图1

图2

图3

图2 夹杆中间的圆孔内部好像是一体的,没有可活动部分,外圈可转,一个方向无限制,一个方向几下就转不动了。

楼主:
先出去一会,请各位多说说,谢谢

网友:
和普通的一样用不过这个比普通的方便多了直接插入旋紧就可以了

楼主:
liulei000
和普通的一样用不过这个比普通的方便多了直接插入旋紧就可以了
---------------------------
 图2 夹杆中间的圆孔内部好像是一体的,没有可活动部分,外圈转动时里面没变化,所以不知道如何夹紧?

网友:
 是古董铣夹头嚒

网友:
装外圈里面就收紧了蛋筒很里面很紧的变化很微小的不信你装个刀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liulei000
装外圈里面就收紧了蛋筒很里面很紧的变化很微小的不信你装个刀试试就知道了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这个是滚针式的高精度强力铣夹头,把筒夹上安装好铣刀然后插入,拧外圈,如果手拧还不够紧固就用那种特殊扳手来拧,松开的过程相反

很方便,不需要想普通的铣夹头拆夹头螺帽就可以上下铣刀跟筒夹

我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
好东西,好像是新的,用了多少米?

楼主:
谢谢liulei000、 大白兔

装上试了一下,打表 0.06mm,转动一下,打表 0.02mm
可能原因:1、第一次用没经验   2、油腻没清理干净

铣了一下铜,感觉比西家X2原配的钻夹头稳。

武士伊

好东西,好像是新的,用了多少米?
------------
好像是基本新的,就在坛子里收的。

楼主:
大白兔
很方便,不需要想普通的铣夹头拆夹头螺帽就可以上下铣刀跟筒夹
-----------
不上铣刀,进出紧密但自如,夹上铣刀就略紧,取出的时候好像还的用平口起子稍撬一下,不知对不对?

楼主:
大白兔

这个是滚针式的高精度强力铣夹头
-----------
能否简单讲讲结构,看里面是一体的,还是没搞明白如何夹紧的?

网友:
这个比一般的方便多了吧

网友:
这种头最不还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完全松开后,应该比较轻松拿出,甚至自己滑出,如果没有完全松开,就会比较紧,当然也有可能有的筒夹公差不太对,所以有点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iulei000、 大白兔

装上试了一下,打表 0.06mm,转动一下,打表 0.02mm
可能原因:1、第一次用没经验   2、油腻没清理干净

铣了一下铜,感觉比西家X2原配的钻夹头稳。

武士伊

好东西,好像是 ...

是个铣夹头都比x2的钻夹头精度高,稳定的,钻夹头就不适合铣床使用的